机床
落地镗床选用什么形式的数显

楼主(2008-07-17):
大家好!
我单位准备在落地镗床上安装数显,
有效测量长度为 32.5M,分辨率为0.01mm,
应选用何种形式的数显?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呵呵,做数显的同仁,回复一二....

网友B:
用磁栅比较好,相对比较合算

网友B:
有效测量长度为 32.5M,这是算很长的,如果用光栅或球栅太贵,磁栅对环境的要求不高,抗油,水,灰。分辨率为0.01mm磁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