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机,电流估计是150A 这个150A指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啊?

楼主(2008-07-17):
75KW的电机,电流估计是150A 这个150A指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啊?

37KW的电机,你说那个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该调到多大?

网友A:
这个电流是电源线上的电流,呵呵。

期待着高手解答

37kw电机电流估算74A,74*1.2=88.8A

网友B:
37KW电机电流要根据实际负载及热继挂接位置整定

网友C:
“75KW的电机,电流估计是150A 这个150A指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啊?”

1、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然是线电流;

2、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当然是线电压;

网友C:
“37KW的电机,你说那个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该调到多大? ”

1、37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时74A;

2、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到74A;

网友D:
1.电流是线电流。2.37KW的电机应整定到74*1.2*=88.8 A

网友C:
“1.2”系数选的大了,已严重过载!

网友E: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606
帖子:1779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5楼 回复时间:2008-7-17 21:40:47 “75KW的电机,电流估计是150A 这个150A指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啊?”

1、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然是线电流;

2、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当然是线电压;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6楼 回复时间:2008-7-17 21:42:55 “37KW的电机,你说那个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该调到多大? ”

1、37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时74A;

2、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到74A;

网友F: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好象是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网友G: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按1。1倍整定应该是81。4A

网友H:
线电流,电流互感器不是挂在一相上吗?这样不就好理解了吗?

网友I:
额定电流1.0-1.25倍

网友J:
取1。2的系数不算大,合适!

网友K:
考虑启动的影响,取120%比较合适,也是常规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