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岩利等高手。伺服问题

楼主(2008-07-17):
刘老师,能不能帮忙讲解一下。伺服驱动器。接受差分信号,集电极开路和AB相信号有什么不同。接线方式上会有什么不同啊。如果可以请发几张图上来好吗??谢谢了

网友A:
找一本伺服驱动的说明书就可以看个明白。

网友B:
找本《模拟电路》上面一定对差分信号与集电极开路有明确的说明。至于AB相信号,可以是差分的,也可以是集电极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