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micro 何为冷启动?

楼主(2008-07-17):
请教各位高手

micro 何为冷启动?热启动?

我发现plc断电后再上电时,程序会接着断电之前的状态执行,计时器也不会自动清零。

这样有时候很危险。

如何让程序断电后再上电时自动初始化?

跟那个冷启动有关吗?

谢谢!

网友A:
冷启动:电源恢复时,数据丢失(电池故障),该位在第一次完全扫描过程中置1,并在下一次扫描之前复位为0。

而热启动是电源恢复,并且保存数据。该位在第一次完全扫描结束且在更新前输出之前由系统复位为0。

楼主:
哦,谢谢!

我还是一知半解啊。

再请问冷启动热启动一般应用于什么场合呢?

如何让程序断电后再上电时自动初始化呢?

网友B:
楼主注意了:Micro PLC 普通的短时间断电再上电(上下文未丢失),属于热启动!热启动后所有寄存器保持断电前的值不变!

重新下载程序,按RESET按钮,或者从软件中强制%s0为1,都属于冷启动!

如果您想实现断电再上电后所有存储器都初始化,可以用%s1(热启后第一个扫描周期为1),并上%s13(第一个扫描周期为1),去触发%s0.

如果您想实现断电再上电后某一个寄存器为0(比如您说的计数器),可以用%s1(热启后第一个扫描周期为1),并上%s13(第一个扫描周期为1),直接让改寄存器复位!

网友C:
在程序中直接加%S0和%S1去复位需要的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 foryanbetter 和水狐两位朋友!!!

尤其是foryanbetter,说得太详细了,帮了我的大忙。谢谢!!

%s1并上%s13去触发%s0,的确可以达到再上电程序初始化的要求了,

昨天我试着用%s13去触发%s0,就不好用。

网友D(2008-09-13):
可以上电时把全部的内存位复位

网友E(2008-11-11):
冷启动:电源恢复时,数据丢失(电池故障),

楼主:
似乎只要电池有效、程序中没有编写冷启动功能且外部输入条件没有变化,无论停电多久,再上电时都是热启动。

谢谢楼上众多朋友的热心帮助!!!

楼主:
刚刚学会结贴的操作。sorry,欠太久了。都忘了悬赏这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