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7):
求助,用一个计数器做几次的累加和怎么做呀.我自已做了,可是一把计数器复位,就清0了

网友A:
在复位前将计数器CD的值与D0相加并存入D0.D0代表累加和。

楼主:
给个例子好吗?谢谢了

楼主:
我用的高速的,C600.在计数时有时会少计一个,这和什么有关呀?是不是可以修改扫描周期呀.就好了呀?

网友B:
在这个计数器复位之前,先用程序传入数据存储器中保存下来,每一次复位进行一次递增,然后再加就行了

楼主:
我用MOV 传到D0,结果计数器一复位,D0也变成0了,怎么保存呀?我想在OP320上显示,计数器加1,D0也加1,第二次时在第一次计数的基础上在加

网友A:
ld m8000

out c600 k999999

dadd d0 c600 d10

ldp m0

add d0 c600 d0

rst c600

D10用作显示

网友A:
上例有误!!!!!!!!

ld m8000

out c600 k999999

dadd d0 c600 d10

ldp m0

dadd d0 c600 d0

rst c600

D10用作显示

楼主:
op320 怎么不能对M进行读写呀,如果是对X和Y就行,为什么呀?

网友A:
可以的,请多做些实验!!!!!

网友C(2019-05-24):
谢谢了,想学习下,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