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8-07-17):
个位好,我这里新买回俩台国产的电动执行器来。但有一台由于我的错误的调整现在零点和量程之间的距离很小,同时它的动作的角度也就没有90度了,我弄了很久怎么也不行。在调的时候我用手摇它的时候反馈的信号例如是13MA但在往大摇的时候要么它就变的很小要么就超出量程,这样是不是我把那俩个零点和量程给弄坏了呢?还能不能有希望把它在调回来呢?请个位指教。

好在另一台没有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天津的,先对零点,4ma

楼主:
对:gkong 关于

天津的,先对零点,4ma

内容的回复:哦,那我试一下把,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先手动摇到零点,调电位器至4MA然后手动开到最大,调电位器到20mA,反复调几次就差不多少了

网友C:
3楼的方法不错~~~~!

楼主:
是的,谢谢大家我已经处理就是像你们说的那样调的,挺稳的,

常联络把,真的很感谢

网友D:
写的好,以前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搞了一个下午都没搞好,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糊里糊涂要搞定了,现在也不知道所以然,要是早知道这办法就好了

网友E:
国产的电动头都存在这种情况,误差比较大

网友F(2012-04-20):
呵呵,行程电位器动一下,上面没多少可调整的东西,看看行程限位开关是不是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