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IMATIC Manager打开wincc

楼主(2008-07-17):
大家好,

       我在日照一个工程监控中心的工控机上看见,他们点开SIMATIC Manager图标,里面就有WINCC,当然也有V5.3,我的电脑上也装了WINCC和V5.3,但是两者是独立,还得分别点击打开,不如他们那样,点开SIMATIC Manager就能对5.3和WINCC程序进行编辑了

      这是不是软件安装问题,求高手给指点一下,赠送30分!!

    给小米渣赠送30分!!

网友A:
我是初学的,知道一点点,不要你的分。

安装WINCC时选择自定义安装,在通讯项中右侧的选项全选。

要将WINCC项目集成在SIMATIC Manager中,集成方法要在SIMATIC Manager添加项目,选OS,OS就是WINCC项目,

如果你的S7项目是"S7_123",那么OS项目就在"S7_123\wincproj\OS",可以将原来的项目拷贝到OS下,也可在OS下新建图形等。

实际在SIMATIC Manager中打开图形时,也是通过WINCC打开的。

我的S7版本在语言是中文时,不能添加WINCC项目,语言改为英文时可以。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有错误请各位高手指出。

楼主:
谢谢小米渣,按你的方法我已经安装成功了,给你+30分!!

网友A:
太客气了,谢谢了!我是来这里学习的。这得高手很多的。

网友B(2008-09-07):
伍佰的歌我喜欢 顺便学习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