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求助

楼主(2008-07-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很头疼。

我公司用的TDC程序一直都可以在线监视(选用TEST模式),但现在却无法在线了,提示程序未编译。检查电缆和端口设置都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是CPU内的程序,或有所改动,如果你有把握的话,重下一遍就可以了

楼主:
在线是读RAM里的程序,你的意思是程序不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