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漂移

楼主(2008-07-17):
用了西门子变频器说是具备中性点漂移技术,但不知道是什么,请各位专工谈一下中性点漂移技术,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变频器输出的三个相电压不对称,造成电机输入谐波过大,可通过控制系统的调整,减小或消除三个相电压不对称的情况,常用的办法是1:降额使用,如A相电压低,另外BC相电压向A相电压幅值趋近,最终使三个相电压对称。2:可将B、C相电压相位变化,使输出的线电压对称。第二种方法降额较小,但会造成中性点电位不为0,有较大的输出共模电压,对电机绝缘性能有损。

网友B:
顶!~``罗宾康的技术,现在国内的LD 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罗宾康的技术,现在国内的LD 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