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都修不好了!

楼主(2008-07-17):
今天怪了!修了一风扇,怎么也弄不好了.转子好的.两绕组也是好的.电容也是好的.转子也不卡死.通电后转子也不卡死.

就是不转........

网友A:
线圈上还有一个很小的东东,有点像电容,和线圈绑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热保护用的。它坏了只能更换一个才行。

网友B:
水平问题

线圈用万用表量量,电容容量

定子与转子是否摩擦(轴承磨损)

网友C:
可以用手转一下转子,看能不能转起来啊!

网友D:
难道是状态不好!!!!!!!!!

网友E:
通电后用手能转动吗?

网友E:
如果用手左右转动都没阻力的话就是线圈没磁场,如果转一下电机就转起来了就要检查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

网友F:
应该还是线圈有问题,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E:
如果不通电可以转动,通电后就转不动就要检查轴套是否磨损

网友G:
不要急 慢慢来 一步一步查 测绕组电阻 电容容量  电压 开关 听声音 不吃饭 OK

网友H:
通电后用手转动一下,1可以启动(电容坏,更换)

                                        2不能启动(温控电阻击穿,更换)

网友I:
有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却蛮讨厌的

网友J:
线路无误元件无损的话.重装一下...套子的把轴承弹簧紧一下1

网友K:
可能是主副绕组短路.......

网友L:
.转子好的.两绕组也是好的.电容也是好的.转子也不卡死.通电后转子也不卡死.  通上电了吗?   有电吗?电压正常吗?

都正常的是人都不相信, 要不就是你检查不出问题在哪里,,,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M:
拆开风扇,再拆开电机.注意拆电机要小心.里面全是漆包线.弄断一根就报废了。拿毛巾清理下转子和线圈接触中心的污垢.加点黄油.基本上就可以 .如果会转但还是非常非常慢.拿锤子适中敲打电机四个角..如果还是不转.那就没天理了。送收破烂的!

网友N:
这种小风扇还修什么?一般老化得快,加点缝纫机油也多转了不几天的电扇我见得多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线圈上还有一个很小的东东,有点像电容,和线圈绑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热保护用的。它坏了只能更换一个才行。

那叫热敏电阻,温度超过时会烧毁,应急可用导体短接。

网友P:
在电机的外面有两根线,是连接这个热敏电阻的.它坏的时候很容易测出来的.这时在调速开关上测是通的,而对零线测是不通的,这时可以在外面将这两根线短路就可以了.这种问题见得多了,修的也不少,不过这种办法只能用一次,下次就要烧电机了.   呵呵..................

网友Q:
那叫热敏电阻,温度超过时会烧毁.

网友R:
引用 网友N:
这种小风扇还修什么?一般老化得快,加点缝纫机油也多转了不几天的电扇我见得多了..

 我修了一个  加了液体润滑油  五天他就又不顶用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N:这种小风扇还修什么?一般老化得快,加点缝纫机油也多转了不几天的电扇我见得多了..

 我修了一个  加了液体润滑油  五天他就又不顶用了

            同感。

网友A:
修电器有时我不认为是经济上值不值的问题,也是对电器废物再得到利用的成就感。有点像给人治病又把它病治好了那感觉。是自己价值的体现。

网友T: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手左右转动都没阻力的话就是线圈没磁场,如果转一下电机就转起来了就要检查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

网友U:
超温保险丝断了。线圈已经过热过了。看看颜色判断一下,电机内部机械部分检查一下。加点润滑油,清除干枯的油脂,不然换好了也用不长,实在没价值就换瓶啤酒喝吧!大热天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线圈有问题,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正确!!!!!!!!!!!!!!!!!!!!!!!!!!!!!!!!!!!!!!!!!!!!!!!!!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修电器有时我不认为是经济上值不值的问题,也是对电器废物再得到利用的成就感。有点像给人治病又把它病治好了那感觉。是自己价值的体现。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修电器有时我不认为是经济上值不值的问题,也是对电器废物再得到利用的成就感。有点像给人治病又把它病治好了那感觉。是自己价值的体现。

网友Y:
线圈电阻约几百欧,线圈、电容加上没卡死一定会转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U:

超温保险丝断了。线圈已经过热过了。看看颜色判断一下,电机内部机械部分检查一下。加点润滑油,清除干枯的油脂,不然换好了也用不长,实在没价值就换瓶啤酒喝吧!大热天的,!

厉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