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难题

楼主(2008-07-17):
  我一个朋友小区的一台独立三相四线配电变压器,基本没什么保护的,零线因接触不良过载烧断了,导至小区内用户很多电器烧毁。因很多原因电力公司只是帮加固下零线,有再次断线的可能。我朋友叫帮忙搞下他家室内此种原因的线路保护。因变压器不能动,一直找不到用何种保护方式,只帮他装了过载和短路的断路器。有没有那位大虾有高明的方式可以搞定?

网友A: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气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 大功率用电部门多是采用的三相四线制用电 如果零线一断开岂不多烧坏用电器 所以断定你的用电器不是因为断了零先而烧坏的 开关连在零先上肯定不妥 开关应该控制火线才是安全的  ”电”可是看不到的东西呀为了安全接线还是找专业一点的电工搞  ,另外在住户侧总电源地方,最好安装一个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起码也要装单相漏电保护器,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B:
   我不同意№1楼的看法!

  三相四线制系统中的三个“单相”负荷不可能随时都能保持“分配平衡”的。这就需要“零线”来平衡三个“单相”负荷上的电压!当电源(变压器)侧的零线开断时,由于负荷侧的三个“单相”在分配上的不均匀、不对称,就造成了三个“单相”的电压不均衡、不对称:如果负荷网络的电压“中性点”偏离哪一相远得多,则那个“单相”上的电压就比正常情况下高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该相的电器就肯定要遭殃了!

  在住户侧安装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或单相漏电保护器对上述情况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对于上述的情况只能用“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只能用“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认可ls说法

网友D:
多点接地也可解决,不过太麻烦

零线不能够接开关 熔断器等,线径不小于火线的50%

零线断,将会导致大量的电器因过压损坏

建议用户处安装带过压保护的漏电开关,过压时漏电开关会跳闸

配电室没有办法解决零线在非配电室处的断线

网友E:
打一根真正的地线,接在进线地线保险丝后面。正常情况下两根地线属于等电位当然是相安无事。一旦市电地线断线,原地线进线处电位肯定会发生变化,就会把保险丝烧断,保证设备安全。

奇特的是,如果你的地线搞得好,接地电阻小,就在发生故障、保险丝也烧断之后,其他人家大量的电器因过压损坏之时,你家的电器不但安然无恙,还照样正常工作。             谁不说俺地线好!

地线有风险,入地须谨慎!

网友B:
  引用 < colva  > 的内容: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 colva > 网友的“常理”对单相电路来说叫“常理”,但对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来说就是“歪理”。

  为什么说是“歪理”呢?是因为你认的这个“理”与楼主所指的实际情况对不上号!

  看来还是要借助图片才利于让 < cola > 明白过来。

网友B:
  colva”网友的“常理”对于单相电路来说,的确是“理”!如下图所示:

  而楼主所指的情况不同:楼主的朋友居住所在小区的供电网络是“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与单相供电线路不同的是它的电源有三个(幅值、频率都相同,但互差120°相角的)“单相”电源共同向小区供电。

  “三相供电”是最经济的一种供电方式。当三相负载为“对称负载”时,输电线路可以省去“中线(即单相的零线)”也就是说能省去三个独立“单相输电线路”一半的线路损耗!这就是三相对称负载采用“三相三线制”的缘故。

  当三相负载为“非对称负载”时,若采用“三相三线制”则会导致负载上的三个“相电压”不对称(其中就包括“电压幅值”不相等)。所以,我们将三个“单相”电源的“公共端”引出一根“中性线”(N)到三相负载的“中点”以保证负载各相的电压不受其“不对称阻抗”的影响。这就是“三相四线制”的由来。

  当三相负载出现不对称时,“中线”(N)上就有电流。功率一定的前提下,三相负载愈接近“对称”,中线N上的电流就愈小。所以,我们力争把负荷均匀对称的分配给三相电源的各相。但是,居民生活用电是很难做到对三相均匀对称分配的。即使你碰巧把三相的负荷分配对称了,但是各家各户的用电器随时都会因需要而“开”或“关”,即:你所得到的“对称平衡”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可能被打破!所以,生活用电的供电网络必须是“三相四线制”!

网友F:
只能用“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打一根真正的地线,接在进线地线保险丝后面。正常情况下两根地线属于等电位当然是相安无事。一旦市电地线断线,原地线进线处电位肯定会发生变化,就会把保险丝烧断,保证设备安全。

奇特的是,如果你的地线搞得好,接地电阻小,就在发生故障、保险丝也烧断之后,其他人家大量的电器因过压损坏之时,你家的电器不但安然无恙,还照样正常工作。             谁不说俺地线好!

地线有风险,入地须谨慎!

想法是好的,可是不推荐使用, 请在空开后面并250V的压敏电阻吧,起过压保护作用...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楼上的,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你断开的零线是你家里的零线,相当于是零线进开关,此时如果进行电器修理,也只有触电的可能,不可能发生其他问题。

如果断开的是总干线上的零线,难道各相电压就没有变化?

网友E:
那是你没有想到配电房的零线断了,各家各户的零线还连在一起,还会产生回路形成电流,可能你的零线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的380V高压上去了,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如果邻居的电器阻抗比你的小,他的分压比较低,你的分压就高,这时不要太高兴,以为占了大头,获得了利益,俗话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如果电压太高,超过220V接近380V,就吃不消啦!如果不幸被烧坏短路,邻居家的电器就直接380V,也免不了烧坏的下场。

网友I:
加装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前两年我们楼的零线断线,我家的漏电断路器就跳闸了,而且电源恢复后也送不上,经检查发现漏电断路器里面的压敏电阻击穿了。

网友J:
可以考虑在断路器或保险下端加一压敏电阻    250V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没有想到配电房的零线断了,各家各户的零线还连在一起,还会产生回路形成电流,可能你的零线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的380V高压上去了,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如果邻居的电器阻抗比你的小,他的分压比较低,你的分压就高,这时不要太高兴,以为占了大头,获得了利益,俗话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如果电压太高,超过220V接近380V,就吃不消啦!如果不幸被烧坏短路,邻居家的电器就直接380V,也免不了烧坏的下场。

支持,我司买的设备就因为设计不合理,零线断了倒致两相线供电烧毁几个电器配件

网友L:
呵呵

我见过由于零线断掉三相电压不平衡

把柜子都给烧着的

也见过由于零线断灯泡爆炸的

呵呵

想想咱们的家电能顶的住吗?

网友M:
可以考虑在断路器或保险下端加一压敏电阻 250V的~

有道理。

网友N:
装一个漏电断路器,OK!

楼主:
引用 网友N:

装一个漏电断路器,OK!

真的能OK?

楼主:
对了,加空开的漏电保护器可以用不?

网友B:
  你们说的“漏电保护器”根本不可能对“电压中性点偏移”起到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B: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安全规程》中明确规定:“中线上不允许装任何可开断装置”。

  这一规定就是从保证各相负载上的电压不受三相负载的“不对称阻抗”的影响,保障各相负载电器的运行安全出发的!

网友I:
对:wanggq 关于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安全规程》中明确规定:“中线上不允许装任何可开断装置”。

  这一规定就是从保证各相负载上的电压不受三相负载的“不对称阻抗”的影响,保障各相负载电器的运行安全出发的!

内容的回复:

你家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wanggq 关于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安全规程》中明确规定:“中线上不允许装任何可开断装置”。

  这一规定就是从保证各相负载上的电压不受三相负载的“不对称阻抗”的影响,保障各相负载电器的运行安全出发的!

你家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

但一个小区就是三相四线,那个小区用的是一跟零线!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其实应该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所至,应把工作零线加大线径

或者铜排引至变压器地点

网友I:
对:wanggq 关于
内容的回复:

你们先看清楼主的问题,他的朋友是让他帮忙搞下他家室内此种原因的线路保护,并不是去改造供电系统。

网友B:
引用楼主在“顶楼”的一段话:

  “电力公司只是帮加固下零线,有再次断线的可能。我朋友叫帮忙搞下他家室内此种原因的线路保护。因变压器不能动,一直找不到用何种保护方式,只帮他装了过载和短路的断路器。有没有那位大虾有高明的方式可以搞定?”

--------------------------

   接下来在№1楼,“ colva  ”的回复内容是:“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

--------------------------

  №1楼的回帖内容显现了“ colva  ”网友没有明白“局部的单相电路”与“整体的三相四线网络”的联系。因没明白这一联系,所以“ colva  ”网友才把问题引到“起码要装漏电保护器”这一岔题上来了。

  楼主他朋友家的电气问题是因小区的供电线路发生“零线烧断”这一事故而引起的。这一事故对小区的供电网络造成的结果是系统负载上“三相电压中点偏移”。

  要解决楼主他朋友家的电器被因“三相电压中点偏移”所造成的他家电压过高而烧坏的这一问题,用“装漏电保住器”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就好比:东城门起火,而消防车却发疯似的朝西城门方向飞奔去灭火!  为了使那些把“解决该问题”寄希望于“装漏电保护器”的网友们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才给他们讲“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与一家一户的“单相电路这个局部”的关系。并没有在哪一楼的帖子里谈到过要“去改造供电系统”!

  按楼主所说,小区的变压器和供电线路我们管不着!我们只管他朋友家的电路!那好,他家电器要不被“中点电压偏移”所造成的电压过高所烧坏,就只有给他家装“过压保护装置”!(如我在№2楼所贴出的内容)

网友B:
引用本人在№25 楼贴出的内容: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安全规程》中明确规定:“中线上不允许装任何可开断装置”。

  这一规定就是从保证各相负载上的电压不受三相负载的“不对称阻抗”的影响,保障各相负载电器的运行安全出发的!

--------------------------------------------------

   本人在№25楼贴出这样的内容的“目的”也不是要“去改造供电系统”! 而是要说明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零线对保障系统负载各相电压的安全的“重要性”!

  要从根本上解决楼主他朋友居住所在小区的电气问题,就是把系统的“零线”做成“合格”的!这也不是在说“去改造供电系统”!因为该小区的供电系统原本就是“三相四线制”的!还用得着你去改造吗?!

网友A:
这个问题说的挻热闹的,我觉得wanggq Xwanggq 分析的挻有道理。我当时没想到。我对wanggq Xwanggq的看法完全赞同,学习

网友B:
“ colva ”网友以“讨论”和“学习”的态度来参与我们的交流很好!而“ laoyu1970  ”网友却到这里来“掷砖块”--“你家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这样就不好了!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心平气和地阐述,有根有据地争论才是做“学问”的样子!

  “ colva ”网友提到的“ Xwanggq ”是谁呀?我从顶楼找到第35楼也没见有“ Xwanggq ”进来发过言。这里有“Wanggq ”(即:王高泉),这“ Xwanggq ”莫非是“小王高泉”?嘿嘿!!(开玩笑)

网友Q:
我觉得wanggq  分析的挻有道理。

网友R:
一个方法:装过压保护装置!

网友S:
加装一个压敏电阻就OK了,当出现过高电压时压敏电阻阻抗变小,相当于短路,使前面的断路器动作,切断电源。

网友T:
一个常理。对于三相四线制电路中。如果中心线开路,那么对于每一相的单相负载相电压就不是220V.负载大的相线上电压底,而负载小的相线上电压高于220V,很过书上多有介绍,

网友U:
看了你们的争论,一些朋友说得有理,零线(公共零线)断线,引起负荷轻的一相烧负载(用电器)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但是如何防止这种因零线断线烧用电器的现象,除了加强重复接地外,个人的防护只有使用有过压保护的断路器或漏电开关。

但是这两种开关不容易找到,现在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漏电开关的试验按钮的两端并上一只240V或者270V的压敏电阻,可以起到输入电压超过250V(240V的压敏电阻)或超过280V(270V的压敏电阻)就自动跳闸的作用。

当然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那些难于拆开的DZ47微型漏电开关。只适用于容易拆开的漏电开关。

可惜250V的压敏电阻难以找到(没有这个规格),不然的话,超过260V就跳闸的最好。

大家不妨试试,有效果的记得鼓吹一下,推广使用。

网友B:
  关于三相电路的“电压中性点偏移”的问题,可以参阅《相序?缺相?谐波?究竟是哪一个故障?》(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2717475100001&page=4#replyea)一文中“ yjig ”网友与刘志斌网友的对话。

  “yjig ”网友的“自发电带不动卷闸门”的问题也是三相四线制电路因没用“中性线”联接“负载中性点”而造成的“电压中性点偏移”问题!在争论中刘志斌网友的观点是正确的!

网友B:
  对我本人在第28楼所发内容的一点补充 :

网友们如果看不清这论坛网页上的图片,就请点击原图的超级链接

网友V:
因很多原因电力公司只是帮加固下零线,有什么原因比安全更重要?!

网友W:
同意9楼,另外有人说加漏电开关就能很好的保护

网友X:
零线断后非常危险,造成不平衡负荷电压不同,会烧坏电器。

网友B:
为了安全,生活用电的三相四制供电系统中,“中性线N ”都是接了“地”的,从而中性线对“地”的电位差为零。所以,“中性线N ”也叫做“零线”。在正常情况下,“电源”侧与“负荷”侧之间输送电能是不通过“地”来传送的。但是,当电器上对“地”有电压的部分发生对“地”漏电(包括人未脱离“地电位”的情况下触及了漏电部件)时,就有一部分电流会经“地”这条路径与电源侧形成回路。这样“电源”侧与“负荷”侧之间就多出了一条“电流路径”。

网友B:
  漏电保护器的检测元件是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我们用它可以检测到漏电信号。

  漏电保护器是基于克希柯夫第一定律设计出来的。

  克希柯夫第一定律也叫“节点电流定律”,是说流入电路某“节点”的电流恒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

网友B:
  我们可以把这“节点”的概念扩展成“一个区域内的网络”,即:流入某一区域网络的电流恒等于流出该网络的电流。

  我们把楼主他朋友所在的小区的负荷侧网络作为一个“区域”,小区变压器一侧作为这一“区域”之外的电路部分。则:正常情况下,火线L1、火线L2、火线L3及中线N就是流入和流出这个“区域”的电流的所有路径。把这四条路径一同穿过一个闭合磁路(磁环),根据克希柯夫第一定律我们可以知道这四条路径中的电流总矢量是为零的。所以也就知道这四条路径在磁环中引起的“磁势”也是为零的,在磁环上还绕有一个二次侧线圈,那么这时二次侧的线圈中就不存在感生电流。  但是,当小区负荷网络内发生对“地”漏电(包括未脱离“地电位”的人触电)时,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磁环的电流总路径已不再是完整的“总路径”了!电源侧到小区负荷网络侧之间还增添了一条经“地”的“漏电路径”。所以这时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磁环的电流总矢量已不再为零了,因而二次侧的线圈就会感生出一个微弱的电流信号,即“漏电信号”。这个信号经电子放大电路处理,最后电子控制电路向自动开关的脱扣器送出“脱扣信号”使自动开关跳闸。从而保护了小区网络内漏电的用电设备或触电的人员。

网友B:
下面给网友们附上一个单相的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图。(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也是相同的原理,我就不再另画它的原理图了)

网友Q:
我建议你:

1、“把零序电流互感器”改为“剩余电流互感器”;

2、原因是它对通过的支路求和,求得未通过它的剩余支路的电流;

3、“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剩余”二字,就是用检测剩余电流的方法原理检测漏电流;

4、我们国家好多人把它叫“零序电流互感器”不妥!

网友Y:
引用 网友N:

装一个漏电断路器,OK!

网友B:
   对于“零序电流互感器”这个名称,我还没有认真考证过它的由来!只是大家都这样叫它来着。约定成俗嘛!

 有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刘志斌网友批评!

网友Z:
问题在零干线接地部分!用户做其它接地应该不会有太大作用,一个方法:装过压保护装置!

网友Q:
用220v稳压管反串连,与试验开关并联,做过压保护,是个伟大的发现!!!

网友B:
引用刘志斌网友的:

“我们国家好多人把它叫‘零序电流互感器’不妥!”

------------------------------------

   刘志斌网友说得好!我诚恳地接受刘志斌网友的批评!

  我也认为专业的“名词”应当要有道理。这“零序”一词该咋讲?与其称“零序电流互感器”还不如称“合矢量电流互感器”!因为它是检测穿越磁环的所有电流之“合矢量”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B:
请刘志斌网友评比一下:

  外国人对这种互感器的称谓--“剩余电流互感器”与我现在对它的称谓--“合矢量电流互感器”相比,谁更合理一些?

网友AA:
三相不平衡,过压保护

网友B:
引用网名为:(东方)的网友在№14楼 的内容:

可能你的零线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的380V高压上去了,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

  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的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

网友Q:
“剩余电流互感器”与我现在对它的称谓--“合矢量电流互感器”相比,谁更合理一些?

1、这个互感器是检测剩余支路电流和,是通过对通过它的电流求和知道的,因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为剩余电流,称剩余电流互感器合适;

2、求和是方法,测剩余电流是某的,叫剩余电流互感器更贴切!

网友Q:
1、用310v(220V的最大值,还可以在增大10%)稳压管反串连,与试验开关并联,做过压保护,是个伟大的发现!!!

2、使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轻而易举的获得一个保护功能,值得称颂,生产厂家可以借鉴!!!

网友B:
对穿过磁环的(交流电)各支路电流“求和”不是求它们的“代数和”,而是求它们的“几何和”即“矢量和”亦称“合矢量”、“总矢量”。根据克希柯夫第一定律可知:这个“合矢量”与未穿过磁环的所有路径(如果有这些路径的话)的“合矢量”之间有“数值上相等,而相角互差180度”的关系。

网友B:
   所以,我以为把这种电流互感器称之为“合矢量电流互感器”更合理。

网友Q:
1、这个电器是检测剩余电流,即漏电流的;

2、它通过接线,把漏电流或故障电流作为剩余电流而被检测,“和矢量”只是一个过渡量,中间量;

网友U:
用压敏电阻比用什么稳压管反向串联后并接在试验按钮两端简单得多,而且压敏电阻也不难找,漏电保护功能依然保留,这我在前面已提出过了,可就是没人去关注合作试验.

我用这种方法为自家的进线总开关(漏电开关)改造后用了二十多年了.

网友B:
刘志斌网友对我在№56楼的“过压保护”方案赞誉为“伟大的发现”,实在是过奖了!这类方案的最初思想可能早就有生产厂家在实践了!只是没有把“压敏器件”定为伏安特性曲线特陡峭的双向稳压管。

网友B:
陈景廉网友早就在№42楼就贴出过改“过压保护”的方案!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认可ls说法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在断路器或保险下端加一压敏电阻    250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网名为:(东方)的网友在№14楼 的内容:

可能你的零线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的380V高压上去了,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

 ;

 ;

  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的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

但是“可能”是存在的,就是另一相负载也较轻。这是为了思维简洁,删繁就简抓住主要矛盾,尤其是出现故障时,要考虑到最不利情况,叫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抱住侥幸心理,说一般情况总是大家用电,生活水平相差也不会太大,和谐社会吧,用电一定也是公平公开公正,不会有贪官多吃多占。真的是三相平衡,零线断了也没有关系.........有这等好事吗?

网友B:
嘿嘿!别多心嘛!

  在一般情况下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都会是不对称的,扯什么“公平公开公正”和“多吃多占”?与这技术领域内的概念扯得上关系吗?

  当发生“中性点偏移”时,一般情况都不会是:

         某相负载上的电压=380V-另一相负载上的电压  (代数和形式)

   也可以这样表述:

  当发生“中性点偏移”时,一般情况都不会是:

         某相负载上的电压+另一相负载上的电压=380V  (代数和形式)

网友AC:
学习了,了解了很duo

网友AD:
我有办法,就是没法把图传上来.

网友B:
<紧接第73楼的内容>

    如果是以“做学问”的态度与网友辩论,我教您(东方)怎样辩解您的“可能你的零线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的380V高压上去了,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

 建议(东方)网友这样辩解:我说的“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一句中的“共享”的本意是“分享”!而这个“分享”又是以“矢量”而言的。

   倘若(东方)网友表达如上面建议那样的意思,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异议了!

网友E:
扯什么“公平公开公正”和“多吃多占”?与这技术领域内的概念扯得上关系吗?

是啊,东方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保证每相均衡用电!既然不均衡,那就“一切皆有可能”。东方首先考虑的是最不利情况,而且用了突出主要矛盾的合理近似手段。我们老师说了(东方的口头语,嘿嘿!别多心嘛!)工控计算和纯数学的最大不同就是要善于合理近似,而且只要能说明问题,是越简化越好。东方的结论是:零线断了,很可能要烧东西!

当然,东方并不反对 wanggq 网友进一步探讨,能不能发现和东方的结论不同?结果是:“即使考虑到三相都在用电,零线断了,很可能还要烧东西!”

网友AE:
零线不能够接开关 熔断器等,线径不小于火线的50%

网友B:
为了让网友们明白本人在第61楼向网友们的“提醒”我再贴一个图出来。(是只为了交流,并没有要批评“东方”的意思!)

网友E:
        谢谢wanggq网友教我怎样辩解,但东方觉得,工控论坛不是国际大专辩论会,不太需要辩论,要用辩论让别人承认你对几乎不可能。只能是各抒己见,大家受益。东方的分析不辨自明。W网友的矢量分析也没有大错,结论和东方也是一样的。那还要辩解什么呢?是不是W网友喜欢“辩解”?东方不敢断言,不过W网友倒是运用了一些辩解的技巧。第一步,把东方讲的“共享”改为“分享”,诱导东方认可,说这样就没有分歧了。就在东方还在琢磨这“共享”和“分享”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第二步开始了,就在“分享”上做文章,W网友对其下了定义说“分享”就是指代数和,第三步,“证明”分享之说显然是错误的。但“分享”一说可是W网友自己提出来的呀!

有点意思,是不是“分享”就是代数和,那么“共享”呢?一定是“相量和”了!东方用的是“共享”也就是“相量和”。w网友改成“分享”,再按照W网友的定义,分享就变成代数和,偏离了东方的原意。

如果把W网友的话这样表达一下,就符合实际情况了:

在这个例子里,电压中性点从“0”偏移到“0’”这时A相负载上的电压仍然还是220V,按(wanggq)网友的说法:A相负载和B相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Uab。那么,B负载上的电压岂不只有:

380V-220V=160V?

从这一例的矢量图上看,“wanggq”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B相负载上的电压不但不是比“220V”的值为小,B相负载上的电压还要比“220V”的值大得多!

最后要说明,“分享”“共享”之意,都是W网友搞出来的,东方没有查过“说文解字”,对词义变迁一窍不通,所以不代表东方的观点,能博有兴趣的网友一笑足矣。

那不感兴趣呢?最好是不要看。因为,这些研究已经和地线故障没有多少联系了。尤其是刘志斌,又要讲“东方......做出这么多毫无边际的解释! ”碍于刘先生的面子,东方就此打住。希望W网友不要抓住东方不放,说你讲“W网友的矢量分析也没有大错”,难道还有不妥之处吗?否则,刘先生又要讲:“东方的知识很多,表起来永远没个完!!!........”(这不会是表扬东方,那肯定是损我啦!总之不符合事实,东方发表的帖子很少,但承认不懂的比例肯定是最高的。知识总量只有刘先生的1%,(按积分计算))

网友B:
嘿嘿,不讲道理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AF:
只能用“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嘿嘿,不讲道理就没有意思了!

嘿嘿!别多心嘛!

开个玩笑,别生气。W网友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啦?哪能不讲道理?主要是他(一指刘志斌)不让讲啊!其实东方也不是不讲,W网友您可得挺住啊!那我就真讲了:您的矢量分析有缺陷呀!就在我的帖子里可以看出来。

可是我不能向他说明白,让我们的有心人自己去猜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方是讲也不好,不讲(道理)也不好啊!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网友B:
在这技术论坛上,各人有各人的观点,都可以讲出来。即便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应该心平气和地讲!

我从这个主题帖子的第1楼到84楼仔细的看了一遍也没见刘志斌网友对你说过一个“不”字!哪里说得上“他不让”你讲?

刘志斌网友倒是对本人提出过异议。但是,本人认为他提得好!用于间接检测漏电流的元件的名称,早在几十年前我国的教科书上就已经把它叫做“零序电流互感器”了。几十年来大家都这么叫它来着,都形成习惯了!但是这个习惯的称谓确实是有问题的!刘志斌网友敢于向不合理的“习惯”叫板,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是非常诚恳地接受他的批评!对于他沿袭“老外”的叫法“剩余电流互感器”,我不会苟同。但这并不影响我接受他批评的“诚意”。

网友B:
关于把“共享”改成“分享”是有依据的:

网友AG:
在主干线位置做个重复接地,

网友AG:
对了,一般来说零线是不会断的,你的零线选择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B:
我在№61楼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同一个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完全是出于讨论的目的,在学术界是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相互讨论的。
在三相星形负载网络中,(负载)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串联”也不是“并联”!即使在星形负载网络与电源连接的中性线断开的情形下也是如此。三相负载网络中处于不同相的“两家的电器”(在第三相负载没有开断的情形下)当然也既不是“串联”又不是“并联”。
然“两家的电器”的连接关系不是“并联”,就构不成“两家的电器”承受同一个电压的情形,就不可能是“你家的电器”享有一个380V的线电压,“我家的电器”也享有这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所以我认为不应当理解成:“两家的电器共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那么,改称两家电器“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恰不恰当呢?从“线电压”与两个关联的“相电压”所构成的“电压三角形”来看,“线电压的大小”可以表示成两个“相电压”的“复数和”。在这种意义上,“分享”之说也可以牵强的说得过去!如果<东方>网友辩解:这个“分享”是以“矢量”而言的,那我就不会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把这种意义上的“分享”理解成串联电路的“分压关系”就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我提醒网友们也不应当简单的理解为:两相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
<东方>网友贴在14楼的帖子并没有指出他所说的“两家电器”与第三相负载的联系是断开的!并且楼主介绍的情况是小区供电总零线与供电变压器输出电压中性点的连线烧断,造成整个小区“三相负荷网络的电压中性点偏移”。在这种前提下,<东方>谈“如果邻居的电器阻抗比你的小,他的分压比较低,你的分压就高”。这分明就是在套用串联电路的“分压原理”来解释三相网络中“电压中性点偏移”的问题嘛!但是,“分压原理”是只对串联电路才适用的原理!不问条件地把它套用到仅断开中性线的三相星形负荷网络中去解释问题实在是不合理的!
仅只断开总零线的星形负荷网络,相与相之间根本不是“串联关系”!所以我提醒网友们注意:电压中性点偏移的星形网络中,这一相负荷与另一相负荷并不是“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的关系!(这里的“分享”指分压意义上的“分享”)

判断两个“电路部分”是不是“串联关系”只需看它们有没有串联电路的特征,即:两个“电路部分”中流过的电流是不是“同一电流”?如果不是“同一电流”,则:它们不是串联关系!

断开中性线的星形负荷网络其中任意一相负荷电流都等于其余两相负荷的电流之和。所以,任意两相负荷之间都不是“串联关系”

网友AH: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进户分路开关下端并联471压敏电阻.

网友E:
引用W网友的发言:"我从这个主题帖子的第1楼到84楼仔细的看了一遍也没见刘志斌网友对你说过一个“不”字!哪里说得上“他不让”你讲?"

谢谢啊!您能保证刘志斌网友不对你说过一个“不”字。那就好啦!

看见老刘,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

只要W网友快乐,就再聊一会儿。但今天讨论的已经不是零线断了烧电器的问题,这早已解决,而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当然以零线断线为例子的啦。

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

1、如果大家都没有用电,只有他朋友一家在用电,这时零线断了,那就不会有危险。colva网友说:“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真理。应该充分肯定colva正确的一面,因为人家讲的可是“常理”在好多情况下还是适用的。最好不要不管青红皂白一棒打死,并斥之为“歪理”,还说自己是“心平气和”地把人打死。当然要指出条件是只有他一家在用电。这是另线断了不会烧电器的一种情况。可是,他朋友家确实烧坏了电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时就不能停留在 colva常理上面,而要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2、现实不可能总是他朋友一家用电,再考虑稍微复杂一点,只有他和邻居两家在用电,而且假设邻居用的是另一相电(按“一切皆有可能”原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时零线断了怎么样呢?也不是一定会烧电器!如果他和邻居正好阻抗相同,也不会有危险。这是另线断了但没有烧电器的又一种情况。但谁也不能担保阻抗总是相同,除非他们两家永远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那么阻抗不相同又会怎样呢?这就是东方考虑的内容。东方认为:“如果邻居的电器阻抗比你的小,他的分压比较低,你的分压就高,这时不要太高兴,以为占了大头,获得了利益,俗话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如果电压太高,超过220V接近380V,就吃不消啦!如果不幸被烧坏短路,邻居家的电器就直接380V,也免不了烧坏的下场。”既然这种情况可能出现,那我们就不能不防,结论是:“零线不能断!”按照“逻辑思维”的原则,要证明一条定律,必须考虑所有情况,而要推翻一个论断则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了。至此,colva的“常理”也解决了。地球人都知道了三相四线制零线断了就可能烧坏电器!

【分析】一、这里又牵涉到本论坛的一个理论,叫做“刘××理论”,指的是不问条件地套用定律。colva常理是单相电常理,把它用到三相电就不适应了。

               二、“W”网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您是怎样理解交流电的总电压和各单元的分电压的?难道总是符合 380V-220V=160V 吗? 什么时候是对   的,什么时候又不对呢?(思考题)

仅供参考!W网友的图还是画得不错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不画图也能解决。这就是发挥各自的优势,对吗?向您学习了!

网友B:
  本来,“分压原理”是从直流串联电路的分析推导出来的,把它套用到交流电路问题上,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串联的阻抗要以“复数形式”代入“分压公式”中的“分压系数”里去,交流串联电路的“分压公式”才能成立!

网友B:
再给您做一个示意图来帮助您:

网友E:
嘿嘿!别多心嘛!

这“W”网友还弄不懂要搞清“共享”与“分享”的区别有没有必要?我就给您举个例子来帮助您理解吧: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看了这首诗(也许是词?闹不明白,有谁清楚告知一声则个。不要又和W网友绞上劲,说东方网友到现在还是分不清诗和词的区别。)不知道W网友对这首词有没有意见?他这“共饮长江水”一句对不对?是不是要按照W网友的意见,改称“分享长江水”啊?或者您给他画一图,说长江头和长江尾那是串联,只能是“分享”,只有黄河和长江,都起源于青藏高原,又都归于大海呀故乡。算是并联,黄河船夫与川江号子才能称得上是共饮江河水呀!  (这个道理恐怕老渔翁几辈子也明白不过来)

明明讲不清的道理还在坚持不懈,注定达不到的目标还是奋勇拼搏。上回帖子要和西方分享蛋糕,开了一个国际玩笑,这次又要和古人辩论,打历史官司。起码这种精神总是相当的可嘉。祝W网友好运。

网友U:
我看wanggq和东方两位朋友不必为了一些小问题争论不休了,大家的观点和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还是回到搂主的如何解决烧电器的主要问题上吧!

有些朋友提出在漏电开关(或断路器 )下口并上一只250V(有提出并上470V)的压敏电阻,这我不敢苟同。

首先,并上250V压敏电阻的话,由于220V正弦交流电压的最大值是310V左右,只要你一合上开关,250V的压敏电阻立即爆炸。如果你的压敏电阻容量不够大的话,导通电流不一定能使开关动作,而且有一些漏电开关没有过流保护功能,压敏电阻爆炸了,开关都没有跳闸,不但不起过压保护的要求,还损失了一个压敏电阻,即使开关动作了,压敏电阻也同时报废了,你愿意想换保险丝一样经常更换压敏电阻吗?

用470V压敏电阻虽然不会合上开关就爆炸,但同上面的分析一样,压敏电阻爆炸了也不一定能使开关跳闸,这从许多装有压敏电阻的电子电路板上可以看出,压敏电阻爆炸后,线路板的覆铜导线许多还是完好无损,而这些覆铜导线有多少能顶得过各种16A以上的开关的保护动作电流的呢?

因此,在开关下端并压敏电阻来做过压保护并不可靠。而我提出的在漏电开关的试验按钮两端并上一只240V~270V压敏电阻,利用压敏电阻的过压特性,使压敏电阻的导通电流达到漏电开关的设定电流就立即动作,既保持漏电开关原有的漏电保护功能,又可以增加过压保护功能,而且压敏电阻也不会损坏,可以长期使用下去,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可行,我已使用这种方法二十多年了。

当然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可以打得开外壳的漏电开关,像DZ47这类微型漏电开关就难以改装。只要你能完好无损地拆得开的漏电开关,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改装。

网友U:
上面的图片是当年我在某论坛与一些人争论时做过的实验,它证明我提出的方法是可行而又可靠的。
通常过压保护动作值比压敏电阻标称值大10V~20V左右,例如240V的压敏电阻在250V~260V就动作,稳定工作在250V左右;270V的压敏电阻在280V~290V左右动作,可以稳定工作在280V左右。具体动作值与压敏电阻的实际参数有关。
由于没有250V这种规格的压敏电阻,所以无法改造成在260V左右就动作的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AI:
2楼wanggq的说法是正确的,但LZ肯定想找个简单可靠的方法,如果变压器的零线接地可靠的话,那么在进你朋友家的入户线前加个可靠的地线就可以了.(前提是小区配电没有漏电开关).

网友AI:
引用 网友U:

用压敏电阻比用什么稳压管反向串联后并接在试验按钮两端简单得多,而且压敏电阻也不难找,漏电保护功能依然保留,这我在前面已提出过了,可就是没人去关注合作试验.

我用这种方法为自家的进线总开关(漏电开关)改造后用了二十多年了.

以前生产的家用漏电开关就有压敏电阻,很久以前我家的一个漏电开关在打雷后炸了压敏电阻,开关内部一塌糊度,所以漏电开关前一定要按要求装熔丝.

网友E:
引用陈景廉朋友的发言:

我看wanggq和东方两位朋友不必为了一些小问题争论不休了。

好啊!奥运会就要召开,停止一切“战争”,必须的。回到正题,有网友提出,为什么地线老坏?恐怕不是接触不良这么简单!因为地线电流较小,一般不应该容易过载烧坏呀!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因为地线电流小,于是就用细线,但时代不同了,火、地都一样,火线能做得到的电流,地线也能做到!而且有时还要比火线电流还大!(那不反啦!)是呀!再用细线就不合适了。当然,不能断定任何地方都是地线电流偏大,但地线已经过流烧坏的地方,一定要加粗地线,仅仅加固还是不行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U:

以前生产的家用漏电开关就有压敏电阻,很久以前我家的一个漏电开关在打雷后炸了压敏电阻,开关内部一塌糊度,所以漏电开关前一定要按要求装熔丝.

以前生产的家用漏电开关的压敏电阻安装的方法与我的方法不同,我的这个方法不会在打雷的时候爆炸,反而迅速地地跳闸,具有防雷的作用.

你们试想一下,按下试验按钮,漏电开关就跳闸,其原理就是通过按钮和与按钮串联的电阻产生一个试验漏电电流使漏电开关动作.并上的压敏电阻就相当于这个按钮一样,加在压敏电阻和与之串联电阻之间的电压达到压敏电阻的导通电压时,流过的导通电流一旦达到漏电开关设定漏电电流时,漏电开关在零点几秒内就跳闸了,此时压敏电阻能爆炸吗?

我用了那么多年,还没有试过打雷使所并的压敏电阻爆炸过,反而每次有危及安全的雷电,漏电开关都能及时动作.

网友B:
  我认为:在科技学术领域内讨论问题时,对所涉及的名词术语应该有明确的概念。只有把有关的概念明确化,才可能尽量地避免发生歧义!如果在讨论中采用笼而统之、大而概之、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则可能会使一些网友摸不着实质,学不到正确的科技知识!
  关于“共享”和“分享”的分歧,起因是<东方>首先在“电路问题”的解释中采用了“共享”一词,既然您<东方>要用“共享”来解释科技问题,我就要把您这个“共享”的概念明确化!不能让它象泥鳅一样满身黏液滑来滑去的使网友们把握不住它到底是表达哪一种“电路联接关系”!而这“共享”与“分享”的概念一经明确化了,<东方>的解释中的瑕疵就凸现出来了。这样<东方>就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东方>生怕网友们把“共享”与“分享”的概念分清楚了!推说“没有必要搞清楚‘共享’与‘分享’的区别”!
  这<东方>一来怕网友们把“共享”与“分享”明确化了使他在学识上的瑕疵没法掩盖,二来他确实也把这“共享”与“分享”的概念搞不清爽!
  明明是<东方>自己搞不清“共享”与“分享”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却要生硬地拉上古人给他作陪, 以示不怪我 <东方>理解能力拙劣,而是这个问题“明明是讲不清的道理”!连宋代词人李之仪也用“共饮长江水”描述“长江头和长江尾”的“串联关系”呢!若要说我<东方>用“两家共享 380v 线电压”来描述“两家电器间的分压关系”不妥,那你岂不是想与古人打官司?!

  并联电路的特征:并联的各条支路“承受的是同一个电压”,并联着的各支路的电流之和叫全部支路的“总电流”。各“支路电流”对“总电流”是一个“分流关系”

  串联电路的特征:串联着的各段电路中“流过的是同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在流经串联的各部分阻抗时,会产生各部分相应的电压降,各部分阻抗上的电压降之和叫整个串联电路上的“总电压”。“各部分阻抗上的电压”对“总电压”是一个“分压关系”。

网友AJ:
小问题大学问啊 呵呵

网友B:
   仍然是和“东方”开玩笑(千万要注意:这可不是“国际玩笑”)!网名是可以随便取的,您可以取个“东方”,

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您不要以为您叫做“东方”了就可以代表世界的东方!亦或您可以代表亚洲?但是,拜托您

最好别想着要代表中国!因您那拙劣的水平可能会贬损中国的形象!

  今天有您取个网名叫“东方”,难保明天不会有人取个网名叫“西方”!我拿两个网民“分享”一块蛋糕为例帮

助您理解“分享”的概念,您却理解“分蛋糕”为国际事务!认为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是不是您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B:
“单相电路与三相电路间的区别”是很容易讲清楚的道理!

  本来“道理”是可以讲得清的!所以,我是努力地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同网友们交流,使某些暂时不明白某一“道理”的网友或多或少能从我的帖子中获益。例如:第一楼的“colva”网友看了我这图文并茂的解释,就豁然开朗!明白了生活用电的单相电路是四线制的三相电路中的一个局部,也明白了零线N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中所起的保障三个单相线路电压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colva”网友是很感谢我贴出这种图文并茂的解释内容的!(参见“colva”网友在№35楼的帖子)

  虽然我在帖子中对“colva”网友的“常理”用了一个修饰-“歪理”,但是,我却是以讲道理的方式来说的,不带一点儿“恶意”!(参见№ 9楼和№7楼)我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阐明了“colva”网友的“常理”在单相电路中也的确是“理”!但是它不适用于三相四线制网络,用它来解释楼主的朋友所居住的那个小区因零线断造成“电压中性点偏移”而烧坏电器的问题就不能算是“理”了,要说是“理”就只能算是“歪理”了。

  “东方”网友故意扰乱视听,说我这图文并茂的解释是“不管青红皂白一棒打死,并斥之为‘歪理’”

  有“东方”这样的人在这里故意歪曲和搅乱,就没“和谐的讨论氛围”了,失去这和谐的氛围怎么能心平气和讲道理呢!这“道理”又怎么能顺利地讲得清楚呢!

网友AK:
装一个漏电断路器!!!!!!!!!!

网友E:
TO:W网友

有东方这样的人在这里故意歪曲和搅乱,就没和谐的讨论氛围了,失去这和谐的氛围怎么能心平气和讲道理呢!这道理又怎么能顺利地讲得清楚呢!

不要推向客观嘛,你把colve一棍子打死,斥之为歪理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和谐的讨论氛围?

你说 laoyu1970  网友却到这里来掷砖块的时候,有没有心平气和?

你打上门来说东方不懂共享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暴露了自己其实不懂交流电相量加法?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你怎么动枪了?这不犯法吗?

没有办法呀!就放他一枪!正当防卫吧!我朝天开枪,打不死人的!

那我就放心了!

一百个放心!东方一再声明,东方的话纯属虚构。吓唬吓唬就行了。

我可不是吓大的!

有思想准备就好!

背景资料:

wanggq说laoyu1970 网友到这里来掷砖块--你家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这样就不好了还说嘿嘿,laoyu1970 网友您的理解能力硬是成问题噢!

其实laoyu1970 网友问的也没有错你家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
回答只能是:不是,我家的进线是单相二线制。

明明没有问错,怎么会被你斥之为 ; ; ; 掷砖块 ; ; 呢?又为什么要讥笑别人正确的提问呢?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 ; ; ; ; ; ; 即使自己真有一技之长也应该用来为论坛出力,而不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的资本。不知W网友然否?

网友AL:
我们就这样的情况把电脑传真机烧得全坏了。真佩服这帮电工太有才啦!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气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 大功率用电部门多是采用的三相四线制用电 如果零线一断开岂不多烧坏用电器 所以断定你的用电器不是因为断了零先而烧坏的 开关连在零先上肯定不妥 开关应该控制火线才是安全的  ”电”可是看不到的东西呀为了安全接线还是找专业一点的电工搞  ,另外在住户侧总电源地方,最好安装一个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起码也要装单相漏电保护器,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种兄弟的说法是错误的,看来还是有点外行了,好好学学电工基础吧,三相四线制零线断了会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而导至各相电压高低不一样,负载低的一相电压就会高,负载高的一相电压就会低!!像楼主的问题,加装过电压保护最好了,生产高压柜上面上的过电压保护继电器就可以,只要几百元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我为了带动网友们在“学术问题”上以仔细认真的态度来讨论,在讨论中我总是努力地把问题详细地阐述清楚,让大家都能在讨论中学到东西和得到提高。我认为讨论得详细、清楚,有一种很好的功效:这就是,如果我的知识上有破绽,在讨论中愈详细,则,破绽愈容易显露出来,让高人揪着,给我分析批评,或者说给我指导纠正,这样我就能从中得到提高!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要阐述得清楚,就先得把有关的概念明确化,以免发生歧义。

  但是有些人在和别人讨论时总喜欢“含糊其词”或“混淆概念”。之所以这样,其“目的”是希望让他们在学识上的“不足”能得以掩盖!以维护他们的面子。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来讨论是一种能把问题描述得清清楚楚的很有效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凸显出某些人做出的论断上的瑕疵。例如,我在№61楼用相量图把“东方”网友在№14楼的一些论调上存在的瑕疵凸显出来了,“东方”觉得没面子。所以,“东方”就对这种图文并茂的描述形式产生了抵触情绪。嘲讽说“您给他画一图,说长江头和长江尾那是串联只能是‘分享’”!。“东方”企图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段来掩盖他的“拙劣水平”!

网友AN: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wanggq    支持

网友B:
  “单相”交流电路与“三相”交流电路是有区别的,因此,在三相电路中就有与单相电路不同的现象和规律!

网友B:
引用本人在№61楼贴的内容:

  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的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

--------------------------------------------------
  请广大网友们明察:我在№61楼贴出的内容并不伤害“东方”网友的!我“提醒网友们注意”的目的完全是为广
大网友们好!我是请大家在一般情况下不要把“三相负载电压中性点偏移”的现象看成是“简单电路”中的现象,因
为三相电路中出现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把它做为“复杂电路”的问题来分析。(在电路分析这门学问里所
指的“简单电路”与“复杂电路”不是以电路的“网孔”、“节点”的多寡来说的,而是以电路结构能否用“串联”、“并联”关系来划分及概括来说的。)

  在断开中线的三相电路中“电压中性点偏移”是由三相“阻抗”及三相“电压”共同来决定的

网友B:
  感谢<清朝>网友的支持!!

网友E:
好吧东方也支持您,也知道您是不能伤害东方网友的东方在电源论坛也参与了一场讨论,题目是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东方的目的是要圆楼主一个梦,他要把48V和24V的两个电压源并连起来正常工作。有空请W网友指导,不知能赏光否?

网友E:
TO:W网友

对不起,现在没有多少时间陪您聊。既然知道您是不能伤害东方网友的,就让您自由发表吧!您有“清朝”网友的支持,东方也就放心啦!

你就象那一把火熊熊照亮工控论坛

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

网友AO:
有这么麻烦吗?加个过压保护器不就可以了吗!标准得纸上谈兵不切实际。低电压是有过载来保护!

网友AO:
简单复杂化了!要考虑的是三相四线制断零线过压保护的问题没必要搬这么多理论。过电压保护限定在235V-240V左右。因大多家用电器限定大于240V。

网友AP:
等待答案中,,,,,,,,

怎么收藏不了 郁闷死

网友B:
对:PLC◆补考生 关于

等待答案中,,,,,,,,

怎么收藏不了 郁闷死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的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

引用 网友Q:
  “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

1、三相四线制供电,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2、如果零线断线,断点后的零线电位不是零,对地有电压,叫零点飘移;
3、与此零线相关的负载电压不再是相电压220v,负载阻抗小的哪一相,电压低于220v,负载阻抗大的哪一相电压高于220v;
4、平时,刮大风、下雨时,家里的灯一亮一亮的闪动,或一暗一暗的闪动,就是零线接触不良的原因,造成有的家的电压高于220v,有的家电压低于220v;
5、所以零线更重要,零线断会造成电器烧毁或不能正常工作;
6、所以零线不进开关、不装熔断器,电路要直通连续,机械强度要高;

  wanggq 网友,您认为刘志斌网友讲得有道理吗?是不是“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

网友AQ:
   兄弟们把问题越搞越复杂了!   其实很好理解的嘛```还有兄弟贴了图``

网友AR:
主要是三相负载偏差太多,只要把零线上的开关或熔断器等去掉,可靠连接就没问题了

网友AS:
我也不是电工,不懂电气,但我有个疑问:既然中性线都断开拉,怎么还按照存在中性线的三相四线星型连接来作图和分析问题啊?为什么不按照三角形接法来分析问题啊?

网友Q:
“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的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

1、 东方的观点是对的!

2、公共零线断开后,接在断开后零线上的单相负载相互连接后跨接在不同相线之间;

3、如果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时,另两相负载才串联在380v线电压上;

4、如果第三相负载不开断的情形时,三相负载中,负载阻抗最小的一相单相负载的电压低于220v,则另两相阻抗较大的单相负载的相电压高于220v;

5、东方,老朽称你师傅了!

网友AT:
值的学习,其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单条线路与整个网络。

网友AU:
看了大家的讨论,真是佩服,wanggq说的在理,学习了!

网友B:
  嘿嘿,看了第127楼的帖子,我发现刘志斌网友这“张冠李戴”的老毛病又犯了。

  “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理解为两家的电器共享380V线电压,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的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除非第三相负载为开断的情形)。”本是“Wanggq”在第 61楼发表的观点!我提出这个观点是提醒大家:当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的“中性线”断开后,三相负载星形网络中不同相的负载之间既不是“并联”也不是“串联”的关系!除非是在第三相负载也都断开的情形下,这连接在两根相线之间的(原属不同相的)两单相负载网络之间才构成一个“单相串联”的关系!

  刘志赋网友要点评“东方的观点是对的”,那就应该引用“东方”的观点来点评,怎么把原本是“Wanggq”的正确观点引用过来当“东方”的观点来点评呢?!您这不是“张冠李戴”又是什么呢?!

  请网友们分清“东方”的观点是什么?“东方”(第14贴)的观点是:“总零线(即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的“中性线”)断了,你家电器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380v高压上去了(东方认为是串联关系,但却没有提及“第三相电路处于开断”这一关键的前提),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如果邻居的电器阻抗比你的小,他的分压比较低,你的分压就高(串联分压原理)”。

  “Wanggq”的观点是:只断开中性线的三相负载星形网络还不能看成是“串联”的电路,还必须满足(原本分属三相的负载)其中有一相全部断电,这才构成“单相串联”的电路,这才适用“串联分压原理”去解释该供电网络中有的用户电压降低、有的用户电压升高这个现象!“Wanggq”的观点认为:只断开中性线后的三相负载星形网络中各相电压发生升/降变动的现象在业界叫“电压中性点偏移”。这种“电压中性点偏移”现象是只有“三相负载星形网络”才特有的,而“串联分压现象”在交流电范畴内只有“单相串联电路”才特有。两者不可混淆!

  清醒的网友都知道,这里“Wanggq”与“东方”两网友的观点直接相悖的!这刘志斌网友却引用“Wanggq”的正确观点来点评说:“东方”的错误观点“是对的”。

  我以前的《殊途同归》一帖曾经请刘志斌网友改正“张冠李戴”的毛病,现在再一次请刘志斌网友在做“点评”时,一定要分清点评对象所持的观点!不要把争辩双方的“观点”张冠李戴!

网友AS:
引用 网友AU:
看了大家的讨论,真是佩服,wanggq说的在理,学习了!

好像也有很多时候说的并不在理。当然我说的为啥不用三角形分析也不在理

网友AV:
王兄才高,在下学习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I真的服了YOU

网友Q:
wanggq  130楼 回复时间:2008-8-14 21:15
   嘿嘿,看了第127楼的帖子,我发现刘志斌网友这“张冠李戴”的老毛病又犯了
“ 东方的观点是对的!”是指“是不是“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而言的!

网友E:
东方在第123楼请出刘老先生,不是要先生承认什么过错,刘老也用不着自我批评的。东方只是想请教一下W网友是怎样的看法。但您的高风亮节展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贵品质,使东方深深感动,也必将使“人至泼则无敌”的信徒受到教育。

至于说您因为肯定了“ 东方的观点是对的!”而被别人指为“老毛病”发作,东方莫名惊诧,讲了真话却蒙受不白之冤,实属偶然巧合。这些都是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无人会信。而且要恭喜您讲对了。因为虽然东方不懂的东西很多,本话题倒完全没有犯错误。这也解除了刘先生的担心 !

至于说东方的观点,帖子里都写得明白,不辩自明,实在无须多花笔墨。也许有的网友刚刚浏览到此,不知你们谈论何事?东方就把引起争论的第14楼内容重新发表如下,请各位网友指正。东方承诺:回复内容若有一字错误,东方从此不姓东方,那就改名“西方”!(但不允许去代表外国。)那是自然,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

引用1楼colva 的内容:"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14楼 回复

那是你没有想到配电房的零线断了,各家各户的零线还连在一起,还会产生回路形成电流,可能你的零线通过邻居的电器,接到另一相的380V高压上去了,你们两家共享380V线电压。如果邻居的电器阻抗比你的小,他的分压比较低,你的分压就高,这时不要太高兴,以为占了大头,获得了利益,俗话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如果电压太高,超过220V接近380V,就吃不消啦!如果不幸被烧坏短路,邻居家的电器就直接380V,也免不了烧坏的下场。

这就是你东方写的?只要有一字错误,你就不叫东方?             是啊!

那我讲啦!你为什么不画图?因为如果你画图,你一定错!你还不承认?......................我问哪一个字错了?我无须画图,你怎么断定我会画错?

我猜想的,一定是人家画图,你觉得没面子。所以就对这种图文并茂的描述形式产生了抵触情绪。这难道还不是你的错?

下次不要胡乱猜想 ,说话要有证据。图可以画,但东方不用画图照样讲清楚! 现在问你东方14楼到底哪个字讲错了?

那我怎么知道?但你企图用“偷换概念”的手段来掩盖你的“拙劣水平”吧!   当然这也是猜想的!你要我在14楼中找出什么错处,对不起,还真找不出!难怪刘志斌先生说“ 东方的观点是对的!”可我骨子里就认为你是“拙劣水平”!你拿我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下次不要用骨头想。 那怎么想呢?  要用脑子想! 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S:
关于然中性线都断开拉,怎么还按照存在中性线的三相四线星型连接来作图和分析问题啊?为什么不按照三角形接法来分析问题啊?”

回复内容: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中,电源和负载都是“星形联接”的!只有“星形网络”才有“中性点”存在!“三角形网络”根本不存在“中性点”,哪里谈得上“中性点偏移”呢?

  “三角形网络”没有“中性点”,也就不存在“中性线N ”这种网络的“线电压”就等于“相电压”。而“星形网络”必然有一个“电压中性点”,“电压中性点”到“端线”的电压称之为“相电压”。星形联接的对称三相电源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根号3倍,譬如,若: 线电压=380V  则: 相电压=220V 。 如果依“风清扬西”网友所说把负载按“三角形网络”联接,则,楼主他朋友所在小区的单相电器都要设计成380V的额定电压!您“风清扬西”看这样现实吗?

  “星形网络”又称为“T 形网络”,“三角形网络”又称为“π 形网络”。这两种网络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中性线N ”的存在,而在于它们的联接方式!

网友AS: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S:
关于然中性线都断开拉,怎么还按照存在中性线的三相四线星型连接来作图和分析问题啊?为什么不按照三角形接法来分析问题啊?”

回复内容: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中,电源和负载都是“星形联接”的!只有“星形网络”才有“中性点”存在!“三角形网络”根本不存在“中性点”,哪里谈得上“中性点偏移”呢?

  “三角形网络”没有“中性点”,也就不存在“中性线N ”这种网络的“线电压”就等于“相电压”。而“星形网络”必然有一个“电压中性点”,“电压中性点”到“端线”的电压称之为“相电压”。星形联接的对称三相电源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根号3倍,譬如,若: 线电压=380V  则: 相电压=220V 。 如果依“风清扬西”网友所说把负载按“三角形网络”联接,则,楼主他朋友所在小区的单相电器都要设计成380V的额定电压!您“风清扬西”看这样现实吗?

  “星形网络”又称为“ T 形网络”,“三角形网络”又称为“ π 形网络”。这两种网络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中性线N ”的存在,而在于它们的联接方式!

对于不用三角形连接来分析,您解释得很好,很透彻,强过我的“不在理”何止千万倍,您的雄厚理论功底让我佩服之至。可是您为啥要用存在中性线的连接来分析不存在中性线的问题呢?

网友AX(2008-08-16):
只有过压保护可以哦,调到260V就保护

网友E:
一股草根味 楼主 :前面我们曾讨论过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主零干线断路造成中线移位烧坏电器的后果。那么我想问下:也是在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有两电器用的是不同的相电源,零线侧是从主干线拉一条分支供这两电器用。当这条分支零线断开(两电器的零线却还是相通),请问这还会造成中点移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的内容 :

  在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有两电器用的是不同的相电源,零线侧是从主干线拉一条分支供这两电器用。当这条分支零线断开(两电器的零线却还是相通),请问这还会造成中点移位?

   “东方”在第139楼的回复:     那要看负载是否平衡了。可能中点移位,也可能不移位。一切皆有可能嘛,不能一概而论。

   “Wanggq”的回复: 楼主的这一个新问题与他在“顶楼”提出的“三相星形负载网络”的电压中性点偏移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电压中性点偏移”这一专业术语是“三相星形电路”专用的术语。而楼主的这一个新问题是一种“单相串联电路”的问题,完全跟“电压中性点偏移”(或者说“中点移位”)的概念扯不上关系!

  可能有网友会纳闷儿:楼主不是说“有两电器用的是不同相的电源”吗,怎么你把它说成是“单相串联电路”的问题?“Wanggq”答曰:因为楼主的题目中有这样的描述 -“零线侧是从主干线拉一条分支供这两电器用。当这条分支零线断开(两电器的零线却还是相通)”这就表明这两电器相互连接的“零线”与电源网络的零线(中线)间的连接已经断开不能和电源的中线发生联系。剩下两个电器的另一头分别与电源的两个“相线”连接,虽然有两个端子分别接到两根“相线”,但是,流经这两个电器的电流在这两个电器相互连接的地方没有分支(已经断开与网络的联系)因而就是“同一个电流”,也就是说这两个电器中流经的电流是没有“相位差”的电流,即:这两个电器中的电流是“同一相”的!当然就应当称之为“单相串联电路”了!

     针对“三相星形电路”中各相之间的电压关系问题谈“串联分压”,或针对“单相串联电路”中各串联部分之间的电压关系问题谈“中点移位”,这都是张冠李戴,是非常外行的啦!

  三相星形电路中一相与另一相的连接处有“分支”,而单相串联电路中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的的连接处没有“分支”!这是三相星形电路与单相串联电路的明显区别!

网友B:
  欢迎网友们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欢迎网友们对我的论点提出质疑!只要您是以“交流”的态度、以“做学问”的态度来提出反对意见或质疑,我都热情地欢迎!我都会心平气和地做出认真的回复,都会心平气和地与您交流和讨论!倘若大家都以这样的态度来交流和讨论,这工控论坛就会被营造成一片和谐的“学术讨论”的净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S:
关于“ 为啥要用存在中性线的连接来分析不存在中性线的问题呢?”

  关于“ 用存在中性线的连接来分析不存在中性线的问题”可能是您的误解,我只是用存在中性线时的负荷相电压矢量关系与不存在中性线时的负荷相电压矢量关系相比较,我认为采用“比较”的手段来说明问题,可以使问题更清楚!

  我们可以想象,单独用一个不存在中性线的“不对称三相负荷网络”的“相电压”矢量关系图在没有参照标准的情形下,是很难说明其相电压的改变情况的!

网友AY:
谁又在造大户人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出了五颜六色了..

网友B: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在正常情况下(这里指:中性线完好的情形下),三个单相网络之间的不对称电流是通过“中性线N”上的电流来完成平衡的。还可以这样来理解:三相负荷网络的“电压中性点”通过“中性线N ”联到对称三相电源的“电压中性点”上,从而把三个单相负荷上的“相电压”钳制在相对应的电源“相电压”上。这样,三个单相负荷网络的电压安全就是有保障的。(严格说来,“中性线”也是有阻抗的,这个阻抗在流过电流时也会产生电压,使负荷网络的“中性点”与三相电源的“中性点”不为“等电位”而有一点点微小的偏移。但是,只要“中性线”的导电截面积够大,也不会造成明显的偏移。)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三相四线制”系统中三个单相网络的负荷是不对称的,这种情形下当发生“中性线N”开断的事故时,没有“中性线”的电流平衡作用(或者说失去中性线的“钳压”作用),三相负荷网络的“电压中性点”将发生显著的“偏移”,造成有的相负荷上电压过高。这样,“相电压”过高的那个单相网络中的电器就有可能被烧坏!

网友AZ:
一根真正的地线,接在进线地线保险丝后面。正常情况下两根地线属于等电位当然是相安无事。一旦市电地线断线,原地线进线处电位肯定会发生变化,就会把保险丝烧断,保证设备安全。

奇特的是,如果你的地线搞得好,接地电阻小,就在发生故障、保险丝也烧断之后,其他人家大量的电器因过压损坏之时,你家的电器不但安然无恙,还照样正常工作。             谁不说俺地线好!

地线有风险,入地须谨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欢迎网友们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欢迎网友们对我的论点提出质疑!只要您是以“交流”的态度、以“做学问”的态度来提出反对意见或质疑,我都热情地欢迎!我都会心平气和地做出认真的回复,都会心平气和地与您交流和讨论!倘若大家都以这样的态度来交流和讨论,这工控论坛就会被营造成一片和谐的“学术讨论”的净土!

        很欢迎wanggq 网友的表态,东方将以“交流”的态度、以“做学问”的态度来提出反对意见或质疑。由于问题较多,可能有十处左右(不完全统计)wanggq 网友的态度就很重要,如果不想听咱就不谈还来得及。

        因为态度很重要,今天先从此开始。也算第一个质疑吧。这个质疑很简单,就是上述表态尤其是涉及要求或条件的部分,是要求自己还是针对别人?如“只要您是以“交流”的态度、以“做学问”的态度”这一句,网友很重视,后果很严重!由谁来判断是不是以“交流”的态度、以“做学问”的态度呢?wanggq 网友没有讲,那么会不会就是由wanggq 网友来判断呢?可不能既当队员,又当裁判哟!

        那不可能!他又不是版主,甚至连楼主也不是,凭什么做论坛的法官?而且他不是说了“倘若大家都以这样的态度来交流和讨论,这工控论坛就会被营造成一片和谐的“学术讨论”的净土!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美好的愿望呀!难道不包括他自己吗?

        所以这个问题不质疑清楚,那么“学术讨论”的净土就是一句空话!很可能被一句判断,例如:“XXX网友到这里来是“掷砖块”..........“我发现XXX网友这“张冠李戴”的老毛病又犯了”........“登鼻子上脸也掩盖不了你“拙劣的水平”! ”........而搞得乌烟瘴气!

        那我讲不过你还骂不过你?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拿准了你是谦谦君子,自重身份,你文绉绉的骂不过我”

        你看你看,这不又来了?这这这,这叫我怎么说你呢?

        没有话讲了吧?告诉你,我的这套理论可是出于名家之口,别不识货哟!请拜读大作:

转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泼则无敌   文 / *亦心*

水至清则无鱼,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事情。鱼要养分,要吃东西,你清过头了,什么都没有,那鱼儿怎么呆?人也如此,不能太精明了,有时候也得糊涂一下,人太精明了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就会与身边的环境融合不到一起,就无立身之地。

“人至泼则无敌。”至泼无敌,看似搞笑,细思量,却是绝对之真理。一个泼字,全靠一个皮糙肉厚。拿准了你是谦谦君子,自重身份,你文绉绉的骂不过我;我是泼妇我怕谁?我是流氓谁不怕我?至泼无赖,就要有那淹死人的唾沫,造谣的本事,惹事的能耐。看似天真直率,却是包藏祸心;假借公义,干的却是泄私愤的买卖;一旦被人说破,便就撕下脸皮,死缠滥打,纠缠到底

一个“泼”字受用无穷。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真是好文章。可惜东方受用不了。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东方致力网民革命凡四个月,其目的在求网友之自由平等。积四个月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网友,及联合论坛内外以平等待我之qq,共同奋斗。主张打到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促其实现!

本文纯系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B:
楼上好一个“泼”字!把“东方”的嘴脸描绘得活灵活现!

网友B:
  我在第130楼指出:“刘志斌网友这‘张冠李戴’的老毛病又犯了!”是言之有据的! 请大家看下面的依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为了带动网友们在“学术问题”上以仔细认真的态度来讨论,在讨论中我总是努力地把问题详细地阐述清楚,让大家都能在讨论中学到东西和得到提高。  要阐述得清楚,就先得把有关的概念明确化,以免发生歧义。

  但是有些人在和别人讨论时总喜欢“含糊其词”或“混淆概念”。之所以这样,其“目的”是希望让他们在学识上的“不足”能得以掩盖!以维护他们的面子。

TO:wanggq网友           质疑二 “带动”埋祸根

为什么要“带动”别人来讨论?多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吧?这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所以wanggq网友 总是在要求别人。当他稍有不满时就横加指责。甚至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时,就用想象代替现实。不知他怎么知道别人其‘目的’的?又怎么看出别人学识上的“不足”的?有时不惜用谩骂代替说理。这都是“带动”惹的祸。最好不要把自己放在武林盟主的位置上,高处不胜寒啦。

如果采取相互学习的态度,效果可能就好得多。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断地表现他的谦虚,不管人们把你们评价的多麽高,但你们永远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个毫无所知的人。 —— 巴甫洛夫 决不要陷于骄傲。

网友B:
   关于“刘志斌网友这‘张冠李戴’的老毛病又犯了!”中的“老”和“又”的依据:

网友AG:
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居民小区建筑物电源引入线采用3相线制,在电源入口总控制柜需要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AG:
更正一下子:

居民小区建筑物电源引入线采用3相5线制

网友BA:
我同意2楼的说法。1楼的说法不成立

楼主:
本人想不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很佩服各位高人学问。本人不是班科出身的,从事继电控制也不到2年的时间。能从讨论中学到东西很受益。但本人不希望讨论中出现不和谐的一幕。有讨论才有进步。各位还是和气一点吧。

本人觉得各人的说法都有道理。总零干线断开,中点飘移。但要建立在各相负荷上。没有各相的负荷就不会产生中点飘移。用户用的都是220V单相电器,总零干线断开,各相线的电气经过零线进用户的电器的电压就不是相电压而是线电压。(在各相电压不平衡上谈线电压本人的能力就不能解答,等各位大虾来解答。假设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所以说本人觉得它们都是相关联的。

楼主:
本人觉得象这种零支干线断开的形式应该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但两电器承受的已是线电压。中点不飘移应该是380V。

网友E:
        您不要老拿刘志斌老先生说事儿,我已经180°转弯,您就别提啦。就算我92楼“看见老刘,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讲得不对,也是您说的。那我还怕他行不?但干嘛要我怕他?您又为嘛不怕?这也不对呀!再说了,刘志斌61楼的说法也是对的,我们关心的是逻辑关系如何化简,至于说“傻瓜”是不是戒掉烟,关系并不大。所以刘志斌就是高,他懂得抓大放小,牛!而您恰恰是抓住枝节问题不放,在“水至清则无鱼”一文中“有时候也得糊涂一下,人太精明了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就会与身边的环境融合不到一起,就无立身之地。”不就是讲的您吗?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刘志斌已经做到了,您怎么就学不会呢?毛泽东又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说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明辨是非。什么是大是大非?在这里,当然就是东方14楼的观点对不对?这一点也是刘志斌做的比w网友好。他毫不含糊认定“东方的观点是对的!”尤其是在w网友您图文并茂批评“东方”企图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段来掩盖他的“拙劣水平”之后,而且在看过我92楼“看见老刘,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之时,还能够立场鲜明地表达正确的观点,确实判断能力远超朱坚强(朱坚强是谁?)好像是名角吧,我也搞不清楚的啦,总之是一种坚强的精神。(难得糊涂?)。不管怎么说,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每个共产党员学习吗?反观W网友自己,虽然知道“傻瓜”是不是戒掉烟,“东方”又登鼻子上脸了。却在最基本的是非问题上站错了队,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呀!您说这人跟人这个素质咋就相差这么大呢?事实已经证明,您的胡搅蛮缠是不会对东方造成任何伤害的,毕竟是“邪不压正,东方不败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觉得象这种零支干线断开的形式应该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但两电器承受的已是线电压。中点不飘移应该是380V。

谢谢楼主的提醒,本人也不希望讨论中出现不和谐的一幕。有讨论才有进步。各位还是和气一点吧。所以态度至关重要呀。现在还是讨论正题,楼主的例子和两相用电,另一相负载正好没有用电情况相似。作为可能出现的情况,东方在14楼已经分析过了。如果电器1和2阻抗不同,就有可能造成烧机事故。

假设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

按照东方的分析,这个电压应该和380V差不多。因为A相低了20V,B相高了20V,线电压相差不大,应该是取长补短吧。

那是不是和380V相比一点也不差?那也不是的啦,东方主张合理近似,就可以认为是380V,叫做一级近似。

那不行!我为了带动网友们在学术问题上以仔细认真的态度来讨论,在讨论中我总是努力地把问题详细地阐述清楚到底差多少?

那好,比较精确的讲,是381.5756806...V吧。还是近似值。请高手指正。

网友E:
上述结果不是唯一的,随着对条件的理解不同,还会有其他的结果。请各位明鉴。

网友BB:
那就试试过压保护装置吧!

网友BC:
我认为也是只有加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BD:
漏电保护器对这个没什么作用,应该用“过压保护”

网友BD:
东方好强!长知识~~~

网友B:
引用<一股草根味> 的问题:

  用户用的都是220V单相电器,总零干线断开……假设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

  (为了避免产生歧义,Wanggq给这个问题加以明确的条件:这里假设这些用户是在标准的220V / 380V  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中的用户)

网友B:
  楼主在第157楼用图片提出的问题与楼主在“顶楼”所介绍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前面介绍的情况是“三相电路的电压中性点偏移”的问题,而157楼的图片所表达的是一个“单相串联电路”的问题!(可能有的网友会问:这个图中的“电器1”和“电器2”明明是接在B相和C相这两根“相线”之上,为什么你却把它说成是“单相电路”呢?!这是因为:虽然这“电器1”和“电器2”串起来接在两根“相线”上,但是,流经它们的电流却是“同一个电流”,也就是说流过这两个电器的电流在每一个时刻的“瞬时值”都是一样的,不存在“相位差”,所以,两个电器中流过的电流只有“一相”!请注意:我的这个解释只是对这个示意图的整体层面而言的。)

  在A点断开的情形下,这时的“电器1”与“电器2”串联起来后,接到一个电压为380V的“线电压Ubc”之上。“电器1”与“电器2”之间才是一个“分压”的关系!

网友B:
   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我先给楼主在第156楼提出的问题加以明确的条件:假设这些用户是在一个标准的220V / 380V  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中的用户。

  我的观点是:电源电压(这里是指三相电源的“线电压”)在电源及输电线路容量相对于负载网络来说是“足够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电源内阻抗及线路阻抗所造成的“压降”损失。在这样的前提下,负载网络对电源的连接端钮之间的电压由电源自身的参数来决定,而不是由负载网络中各相负载阻抗的参数来决定的!所以,电源的端电压Uab原来是380V,在中线断开后,(A、B两端线与负载网络A相和B相间的连接不断开)负载网络A B 两端子间的“线电压”仍然还是380V !!它不可能因A B 两相负载的阻抗参数不相等而发生改变!!

网友B:
   毫无根据的随便弄出一个数据,谈不上“精确”与否!

网友E: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对条件的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转贴:东方兄真神人也)岂敢岂敢!您是在搞笑了,咱要谦虚一点才是呀!当心W网友不高兴!说曹操曹操就到,您看,这不W老兄图文并茂的来了。

w先生咋会怕东方多心呢?这个数据就是东方提供的呀! 不知W先生有何高见?但您咋说“毫无根据的随便弄出一个数据”?随便是弄不出来的呀!东方是计算出来的!不要忘了东方身边没有什么钱,只有铅笔一支随身带,就是计算啦。

那为什么和W网友的结果不一样?主要对题意可以有各种理解方式:

1、最简单的理解方式,三相线电压不变,由于公共地线断开,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问线电压多高?答案很简单:因为题目已经指明线电压不变,所以线电压不变,还是380V。虽然很简单,但不知大家是不是感到心满意足?会不会想:怎么是这样的题目?

2、如果就事论事看题目:“在各相电压不平衡上谈线电压本人的能力就不能解答,等各位大虾来解答。假设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可以这样理解:现实中经常有各相电压不一致的情况,而电网的电压到了用户处也不能保证线电压不变,这就是一般的三相电不平衡,这时问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就有意义了。根据许三多的教导“人要做有意义事情,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 东方算的就是这种有意义的事。如果大家觉得不考虑这种情况,那就不考虑吧!

3、还有一种理解,像楼主讲的那样,只用了两相电,而中性线又断了,但用户也不知道,实际的线电压也往往不能保证380V,这时,测得A相240V,B相200V,问线电压是多少?这是名副其实的“简单的难题”,又有多种解释。W老兄要不要带动网友画个图把它解决?

网友B:
  嘿嘿!这个所谓的“简单的难题”根本就用不着“计算”!“线端电压”就是由电源提供给“负载网络”的!楼主分明已在第157楼告诉了我们:线电压是380V。那么,负载网络的“A”和“B”端线间的电压Uab也照样是380V!别说负载上A 、B 两相电压相差有40V ,纵然是相差到100多伏,负载网络的“A”与“B”端线间的电压Uab也照样是 380V (前提是电源和供电线路容量相对于负载来说是足够大的)!
  如果是这个前提不成立又会是怎样呢?那就需要提出问题的楼主来提供必要的电路参数才能谈得上“计算”!
  譬如说,需要楼主提供:输电线路的阻抗、电源的电动势及内阻抗、A相和B相的线电流以及它们与电压的相位角。
  仅仅依据 已知:A相电压 Ua=200V  B相电压 Ub=240V  线电压 Uab=380V
“东方”就煞有介事的“计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 Uab=381.5756806…V ”这完全是一个忽悠人的把戏!!

网友B:
  粗略的理解:忽略三相电源的内阻抗及输电线路的阻抗。(在电源及输电线路的阻抗相对于负载阻抗来说微不足道的前提下,实际情况与下面第一个电路图极为相似!)这时,路端电压由电源电压决定,与负载的各单元阻抗是否平衡没有关系!因为楼主已经说了线电压是380V(并没有说过是比380V更高一些的某个数值)那就等于给出了已知条件是“路端电压=380V ”。不论各单元阻抗不平衡到哪种程度,都用不着计算就可以直接回答:路端电压仍然是380伏。

  “东方”在第169楼说:“现实中经常有各相电压不一致的情况,而电网的电压到了用户处也不能保证线电压不变,这就是一般的三相电不平衡,”
  如果要考虑电压经过输电线路到达用户处不能保证电压不变的情况,则这个问题就需要出题者(楼主)提供出输电线路的阻抗参数。

网友E:
W网友认为,不要以为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就算高手。那我再精确一点。按169楼理解2、计算:

2、如果就事论事看题目:“在各相电压不平衡上谈线电压本人的能力就不能解答,等各位大虾来解答。假设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可以这样理解:现实中经常有各相电压不一致的情况,而电网的电压到了用户处也不能保证线电压不变,这就是一般的三相电不平衡,这时问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这两相的线电压是多少就有意义了。

已知:相电压Ua=200V

           相电压 Ub=240V

问  :线电压Uab=?

答  :一级近似值Uab=380V

          比较精确值Uab=381.5756806...V (W网友认为是信口开河值,那是抬举东方吧?你们这儿是这样表扬人?)

          更加精确值Uab=381.57568056677825966....V (W网友认为是信口雌黄值,那是更加抬举东方吧?)

          为什么信口雌黄值比信口开河值要精确呢?........啊?那都是W网友搞出来的,不代表东方观点。他认为这就是带动网友们在学术问题上的仔细认真的态度。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说得言之有理

网友B:
  我们学习电工理论都会采用“电路图”,我们把它当作“实际电路”的模型。“建模”是我们用从实际电路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质属性”抽象出来的概念来构建模型。有了这样的“模型”我们讨论问题时就有了统一的依据。

  电路中“电源”是电能的提供者,而“负载”则是电能的接受者。负载上的“端电压”是由电源向其提供的,这个“端电压”由电源的电动势、电源内阻、及输电线路的阻抗和输送电流的大小共同来决定。一般情况下,因电源内阻及输电线路阻抗与负载阻抗相对来说微不足道,所以,在电路图中我们就把电源内阻及输电线路的阻抗忽略,在电路图中只标出电源的电动势(或电源的端电压),输电线路的表示也只用“线段”来连接电源和负载。当实际电路问题需要我们考虑电源内阻及输电线路的阻抗时,我们就在电路图中用“阻抗”的符号画到电源和线路中去表示。

  当可以忽略电源内阻及线路阻抗时,负载阻抗上的“线端电压”就是“电源电压”;当需要考虑电能传输过程中的“压降损失”时,负载阻抗上的“线端电压”就等于:“ 电源电动势 -(电源内阻+线路阻抗)× 线路中的电流 ”。从这个计算方法可以看出:当电流不为“零”时,负载阻抗上的“线端电压”必然低于电源电动势!(只考虑电源电压时)也可以这样说:当电流不为“零”时,负载阻抗上的“线端电压”必然低于电源电压!!

  “东方”网友所谓的“计算结果”却是负载阻抗上的“线端电压”高于(380V的)“电源电压”!尽管“东方”油嘴滑舌、撒谎不脸红,信口雌黄地说他还“计算”有“更加精确值Uab=381.57568056677825966....V  ”!!但是,您这种“飞天玄哗”的忽悠伎俩只能骗骗那些不细心的小青年,您遇到我们这些有近四十年工龄老电工就完全行不通啦!!

网友B:
谢谢第173楼的“神奇88 ”网友的支持!!

网友BF:
两位都是高人,谁也不服谁,这就难办了!我估计这个帖子两位就是冲到第十页也不可能把对方说服。其实也没必要把对方说服。

网友B:
  负载阻抗上的“线端电压”由外施电压来决定,而不是由负载总阻抗之中的各局部阻抗上的“分电压”来决定!

  当然,由两个阻抗串联构成的负载总阻抗其“总电压”与两个“分电压”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可以根据这一关系利用两个“分电压”的参数计算出“总电压”。 但是,这是有条件限制的!不是您胡乱捣腾得出来的!

 “阻抗”这个概念不但有“大小”的区别,而且还有“性质”的区别。阻抗的性质分3种:⑴、“阻性” ⑵、“容性” ⑶、“感性”。如果负载两个串联阻抗都是“阻性”的,那“由‘分电压’来计算‘总电压’的大小”就好办了!为什么说好办呢,因为这时负载阻抗中的电流与阻抗上的电压是没有“相位差”的,可以直接将两个“分电压”加起来就得到了“总电压”但是,请千万注意:这个“总电压”一定是和负载总阻抗上的“端电压”是相等的!如若不然,那一定是计算时所依据的“分电压”的数值出了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负载阻抗上的“总电压”是由外电压源施加的,根本不是由“分电压”提供给总阻抗的!所以当然是以外施电压为“准”了!!

网友B:
  在串联电路中,如果由“分电压”计算出的“总电压”高过了“外施电压”(由电源给这段串联起来的总电路施加的端电压)那不活见鬼了?!电路中原本是向“电源”索取电能的负载岂不成了倒着向“电源”源源不断地灌输电能?!!
  在三相星形负载网络中,仅仅由已知两个相电压,是不能够唯一确定其相关的线电压的!因为这里还缺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两个相电压之间的夹角”。这就好比已知三角形的两条边,还不能唯一确定这个三角形的第三条边!(题目中既然已经指出两个相电压不等,那就说明这个三相星形负载网络是一个不平衡的星形网络,不平衡的星形网络中相与相的夹角就是不确定的。)

网友BG:
 不要说的太混杂,零干线断,会形成两相380v对家电电源部分高压击穿.

网友B:
  如果两个串联的分阻抗的性质不是“纯阻性”的,则这时两个串联阻抗上的“分电压”与总阻抗上的“总电压”就构成一个“电压三角形”。我们应该明确:这个“电压三角形”中代表“总电压”的那条“边”的幅值一定是和负载上的“线端电压(即:外施电压)”相等的!因为这个“总电压”原本就是由“外施电压源”施加在负载上的!其余的两个“分电压”则是从这个“总电压”上分裂出来的。它们只能由“总电压”和两个串联的“分阻抗”共同来决定。决不可能“不受限制”的由胡乱意造的两个“分电压”的数值都能计算出“总电压”来!

  由两个“分电压”为依据来计算“总电压”就象是由已知某三角形的两条边来求该三角形的第三边一样,我们除了已知两条边的长度之外,还要知道这两条边的夹角,缺一不可!

  “东方”自称是“奇人”,当然就要搞出一点非凡的绝技出来:只用楼主假设的条件---“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在不明确这两相电压的夹角的情况下,就能计算出线电压Uab要比“外施电压源”高出1.57568056677825966....V !!真是“奇人”呀!不仅是东方的“奇人”而且还是全球的“奇人”!!

网友BH:
只能用“过压保护”装置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认可ls说法!

网友BI:
wanggq
X
wanggq
积分:676
帖子:308
注册时间:2004-8-21 19:48:00      不是一般的强悍···扎实!

网友BI:
W 网友在没有破世界记录的情况下狂妄了!

网友B:
  刘志斌网友的这个“辩解”只能说明“东方”把三相星形负载网络对三相电源断开“中线”之后负载的相与相之间的联接关系,错误的理解成“串联关系”,是跟刘志斌一样在理解上同处于一个“误区”。即,误认为没有“中线”的三相星形负载网络中相与相的阻抗是“串联关系”!“东方”和刘志斌都完全忽略了星形网络中第三相电流的存在!

网友B:
原来,“东方”和“刘志斌”在关于“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

网友B:
楼主在顶楼介绍的情况是:总零干线烧断,造成负荷网络“电压中性点”偏移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东方”和“刘志斌”网友都认为“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这说明他们的认识都在一个误区中!我提请大家注意“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两相负载分享同一个380V的线电压”完全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但是,“东方”网友的神经异常大,一听我提出不同观点立马就把神经绷得紧紧的,以为让他失了面子! 实在是小心眼了些!

网友E:
神奇88讲得没错。您引用的这段确实言之有理。

wanggq 不是一般的强悍,但在莫名其妙地与东方为敌之后,就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因为他针对的正是东方引以为豪的理论问题。(东方不懂实践,只好做空头理论了)他以东方为敌也没有什么不好,比如痛批东方不会使用电烙铁啦,分不清晶体管脚啦,都行。前次有位网友批评东方说“你就不是个电工!不知道一卷电线有多重。”讲的就很对。应该感谢人家。现在东方知道了,4.0平方的单股铜芯线100米重4.1kg。东方算成40平方的线重41kg,出了一个大洋相。(那不也对吗?)不对!因为没有40平方的单股线!

但是wanggq 找准的是说东方不懂“分压电路”,分不清串联和并联。这真要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大牙(当心笑掉呀)。东方连全电路欧姆定律也懂,(就这水平?)是啊,这是芯片级维修大师真传,又完成了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源安全并联(这是五代重歼等许多高手指导)。分不清串联和并联,以为就是倆电池串联起来,像手电筒一样,那还算难题吗?

网友AS:
不懂就是不懂,少狡辩一点

网友E:
        风清扬西先生认为“不懂就是不懂,少狡辩一点。”

        东方不敢苟同。东方有不同意见!东方认为不是少狡辩一点,而是不懂就是不懂,一点也不用狡辩!东方正是如此,不知道单股铜芯线有没有40平方的规格,就是不知道,狡辩有什么用?所以当场东方就坦承“我确实不是电工,也不知道多重”,没有必要狡辩嘛!好像风清扬西先生也说过您也不是电工,应该理解不但不要狡辩,而且也不需要保留哪怕一点“狡辩权”吧。

        那么,如果懂了,就可以狡辩吗?东方认为也不需要,你已经懂了,又有什么必要狡辩呢?就像东方知道串联和并联,有没有必要“狡辩”?怎么狡辩呢?就说我知道串联和并联。这是实话实说呀,怎么到您这儿成“狡辩”啦?那么说,我不知道串联和并联?这不成了不老实?所以,您真的要我狡辩一点也很难!发现东方压根儿不会狡辩!没法子呀!不知您老能不能谅解了?

网友AS:
东方兄既然是搞理论的,须知电学理论多是以公式和图形来表示的,东方兄何不也用公式和图形来表示一下呢?那样简洁明快,即便有朋友一时半会儿不明白,多看两下图,依据公式算一算也是容易的,否则您费心说那么多,确是让人听得云里雾里,似乎懂了其实未懂,不知东方兄以为然否?

网友B:
  “风清扬西”在№193楼的发言说得好!我们上网来是为了学习和交流,要“交流”就得仔仔细细的把自己观点的依据摆出来,做到“言之有据”。不能说:因为我是“东方不败”呀,所以我的论点就是“正确的”!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完全没有“说服力”!您的这个“不败”只是巫术里的“刀枪不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AS:
东方兄既然是搞理论的,须知电学理论多是以公式和图形来表示的,东方兄何不也用公式和图形来表示一下呢?那样简洁明快,即便有朋友一时半会儿不明白,多看两下图,依据公式算一算也是容易的,否则您费心说那么多,确是让人听得云里雾里,似乎懂了其实未懂,不知东方兄以为然否?

凤清扬西先生讲的很有道理,有不会的讲一下不就行了吗?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做好事时也要看对象,对方是不是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他不知道要别人帮助,那就要有点策略,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施以援手的。比如一个醉汉倒卧街头,满身酒气,满嘴脏话,你敢帮他吗?但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又不能不帮,他本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酒后无德。但不能急于求成,先要让他清醒清醒,最好是离开一段距离,仔细观察,让他表演一通,发泄一番。等他累了也该歇歇了,这时一拥而上将他救起,效果可能会更好。当然这是救助醉汉,和论坛无关,但是不是也有触类旁通之感、异曲同工之妙?东方不敢断言。总之,有空东方自会把分析思路公诸于众,征求高手意见的。

网友B:
  一个“计算结果”是不是有依据,只需指出您的依据来源和“计算”所用的算式。但是,醉汉却说胡话:我有一只铅笔随身带,就是计算啦!

   就算您有10支铅笔,也不能算做“依据”呀!!

网友B:
仅仅知道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0V,就信口开河地说“比较精确值Uab=381.5756806…V ”! 本来,楼主分明已在第157楼告诉我们了线电压是380V!怎么可能“计算”出一个比“外施电压”还要高出1.5756806V的“端电压”来?!!这醉汉该不是在宣布他推翻了“基尔霍夫第二定律”、推翻了“能量守恒定律”吧?!

网友E:
“冲动是魔鬼”……

网友B(2008-09-16):
  结合楼主在第156、第157楼的帖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楼主提出了两个问题。 其一、在线电压为380V,相电压为220V的供电系统中,如果中线N断开,且负载网络各相不平衡的条件下,假设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V 。则,这负载网络的A、B两端线间的线电压是多少伏? 其二、在这个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有“电器1”和“电器2”串联起来接到线电压为380V的“端线C和端线B之间”,测得两个电器上的电压分别是200V、240V,这时“端线C和端线B之间”的线电压是多少伏? 其实,楼主的这两个问题已经由楼主自己回答了!(即:线电压是380V )用不着我们再计算了!但是,对于问题1、我们可以计算A、B两相电压的“相位差”(即:B相滞后于A相的相角); 对于问题2、我们可以计算电器1与电器2两个电器上各自的阻抗角。(这里我假设楼主在问题中指“电器1”的分压为200V,“电器2”的分压为240V 。)

  我根据“问题1”和“问题2”所给出的各个电压数据计算出的“相位角”虽不是楼主所问的内容,但是,楼主的问题已经由楼主自毙给出了答案(线电压是 380V ),用不着我们再为他计算线电压是多少伏!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做为讨论,可以把问题进一步深入,把原问题化成“已知电压三角形的三个边,求Ua(或U1)与Ub(或U2)的相位差”的问题。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入、更清晰。

网友B:
   “东方”在楼主给定了“线电压是380V ”的前提下,计算出不平衡三相负载的A、B两端线间的“负载端电压”=381.57568056677825966V ! 这一结果直接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直接违背了“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网友Q:
从心眼里真的佩服wanggq的学习钻研精神,丝毫不马虎,一点不放过!

网友BJ:
打一根真正的地线,接在进线地线保险丝后面。正常情况下两根地线属于等电位当然是相安无事。一旦市电地线断线,原地线进线处电位肯定会发生变化,就会把保险丝烧断,保证设备安全。

网友E:
W兄,您太累啦,也该歇歇啦!您的佳人看到您这个样子,每天画这些不着边际的图,也不知有没有人看,会不会心疼呀?图画的再好,也是“插图”是配角,文章才是“正文”,是主角,可不要本末倒置呀!

那不一定!张大千一张画要卖几百万呀,你东方比的上吗?

哎呀!怎么这么说话?我不是在开导W兄嘛,要在网上画画相量图,离张大千还远着呢,让他画张长江串联图,楞是画不出来呀,那就甭画啦!

这就是你东方的不对啦!他道理讲不请,文章写不好,不能把你说服,还能不让他画图?

不对呀,东方早就服了,不仅是服,而且是骇怕啦!

你会害怕他?不会吧?

不!真的骇怕!你想啊!我们是人,有理智的人,他冲动起来是什么?人碰到了不可能不怕呀!

看见W,我骇怕骇怕呀,我头都比较大啦!

网友B:
针对“东方”在第212楼的胡言乱语,所做的反击:

  “东方”醉酒后是什么?我们讲理的人能望用“讲道理”来使他明白过来吗?难道醉醺醺的他还能分辨得出“道理”来么? 但是,我还是要讲道理的。这道理是讲给广大网友谨供网友们参考用的!免得被这个说话天一句地一句的醉汉给忽悠了!

  网友中不乏懂道理的人,比如刘志斌网友认真看了我的帖子就能接受我的观点(尽管我有些观点与他不一致,但这也不影响他接受我讲的道理)!

网友B:
记得“东方”在第92楼叫嚷过“看见老刘,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 !”怎么发展成“看见W,我骇怕骇怕呀,我头都比较大啦 !”啦?这个“神经比较大”是不是“发炎”了?现在又发展到“头都有些肿了”!危险呀,快去看大夫吧!

网友BK:
线线线线线

网友BL:
路过,有空慢慢来看.

网友B(2008-10-17):
  我认为:在科技学术领域内讨论问题时,对所涉及的名词术语应该有明确的概念。只有把有关的概念明确化,才可能尽量地避免发生歧义!如果在讨论中采用笼而统之、大而概之、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则可能会使一些网友摸不着实质,学不到正确的科技知识!
  关于“共享”和“分享”的分歧,起因是<东方>首先在“电路问题”的解释中采用了“共享”一词,既然您<东方>要用“共享”来解释科技问题,我就要把您这个“共享”的概念明确化!不能让它象泥鳅一样满身黏液滑来滑去的使网友们把握不住它到底是表达哪一种“电路联接关系”!而这“共享”与“分享”的概念一经明确化了,<东方>的解释中的瑕疵就凸现出来了。这样<东方>就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东方>生怕网友们把“共享”与“分享”的概念分清楚了!推说“没有必要搞清楚‘共享’与‘分享’的区别”!
  这<东方>一来怕网友们把“共享”与“分享”明确化了使它在学识上瑕疵没法掩盖,二来他确实也把这“共享”与“分享”的概念搞不清爽!
  明明是<东方>自己搞不清“共享”与“分享”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却要生硬地拉上古人给他作陪,以示不怪我<东方>理解能力拙劣,而是这个问题“明明是讲不清的道理”!连宋代词人李之仪也用“共饮长江水”描述“长江头和长江尾”的“串联关系”呢!若要说我<东方>用“两家共享 380v 线电压”来描述“两家电器间的分压关系”不妥,那你岂不是想与古人打官司?!

网友BM:
TO1楼的:

"按常理来说 就算断了零线也不会烧坏用电气 最多就是用电器上仍然带电但无法工作 因为断了零线用电器自身就产生不了回路"线路中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压,不管火线端电压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对电器有影响的

------此言差矣!假若零线从最头上断了,三相上的电气负载就等于以Y接法接在三相电路上,其中性点等于就是零线。这样可能出现这样的有趣现象-----我家的40W白炽灯与你家的电脑串在380V 的电源上,就看谁的电阻抗小了,小的分压小,大的分压大,注意可不一定是平均承担各自190V哦(因为断零线那一瞬间,各家接在电源上的电器大小、多少各不相同,是随机的),那样由于我的灯电阻较小,可能只承受110V,而 你家的电脑可能承担280V啊-----肯定死了,甚至引发家电火灾!

网友B:
与这个《简单的难题》相关的内容还有《三相星形网络是一个"复杂电路"》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2114550700001

?

网友BN:
电源本身就有问题,不好办,还是解决根本的

网友BO:
此帖经典~~以小见大,值得回味

网友B:
    与此相关的内容,还有《三相星形网络是一个“复杂电路”》请点击这个网址: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2114550700001&page=1#login

网友BP:
好好的学习了一番。懂了

网友E(2009-04-23):
引用 网友U:

看了你们的争论,一些朋友说得有理,零线(公共零线)断线,引起负荷轻的一相烧负载(用电器)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但是如何防止这种因零线断线烧用电器的现象,除了加强重复接地外,个人的防护只有使用有过压保护的断路器或漏电开关。

但是这两种开关不容易找到,现在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漏电开关的试验按钮的两端并上一只240V或者270V的压敏电阻,可以起到输入电压超过250V(240V的压敏电阻)或超过280V(270V的压敏电阻)就自动跳闸的作用。

当然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那些难于拆开的DZ47微型漏电开关。只适用于容易拆开的漏电开关。

可惜250V的压敏电阻难以找到(没有这个规格),不然的话,超过260V就跳闸的最好。

大家不妨试试,有效果的记得鼓吹一下,推广使用。

陈景廉先生的方法很好,有个问题不知是怎样考虑的:压敏电阻的电压240V,正常的220V 的峰值电压是310V,压敏是否会动作?

网友BQ:
这就是中国人 难怪我们中国人厉害

网友BR:
同意5楼的 你也太有才了 “地线有风险,入地须谨慎!”

网友BS(2009-09-19):
请教2P 漏电断路器没有标是的,怎么区分相线和零线,1P左零,右火。2P看起来很像是左火,右零。因为2P同时断开没发测。请教

网友BT(2018-07-11):
哈哈,看见吗那些大鳄厉害不厉害有经验和理论这才是真正的工控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