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08-07-18):
OMRON  PLC   CPM1A下载不了程序,(手操器可读出 程序)售后服务人员上门未解决

网友A:
PLC编程电缆有问题吗。

网友B:
电缆质量不好? 编程软件版本注意下

网友C:
从PLC到电脑叫上传.

检查PLC DIP设定,

及通讯线是否OK,

或者安装个转RS232的单元.

网友D:
楼主不明白,你也够菜的,dip在那里?

楼主遇到的“售后服务人员”也是个棒槌,这样的机器都“未解决”哎 有愧“售后服务人员”称呼

网友C:
CPM1A没有DIP开关,是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CPM1A没有DIP开关,是我记错了

电缆换了2条不同型号的原装货,不行,提示cpu型号不符,plc是88年的

网友B:
88年有CPM1A吗?

网友D:
“提示cpu型号不符”--------是usb-rs232接口不好,换一个好的100多元就不错,或用台式机。

“电缆换了2条不同型号的原装货”--------原装的?还会有不同型号;原装的要近2000元你会买?

你的问题是联不上机器,而不是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E:
你的程序是不是写了保护,只要释放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F:
电缆如果没问题,那就是通讯参数有问题了!

网友G:
cpu设置即是多少点的plc如30点的就选cpu30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H:
那种古老的PLC下载程序有的很麻烦的 三菱的8几年的要用那种软件在DOS系统下才可以

网友I:
会不会是COM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J:
如果(手操器可读出),找系統設定DM6600~DM6655先把內容抄錄下來,再將全部位置內容改為0000.

网友K:
会不会是电脑串口有问题????

网友L(2008-08-18):
嘿嘿,~~~~~~~~以上都不对,问题很简单,请把欧姆龙编程软件安装在电脑C盘里,不能安在其他盘,否则驱动程序不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嘿嘿,~~~~~~~~以上都不对,问题很简单,请把欧姆龙编程软件安装在电脑C盘里,不能安在其他盘,否则驱动程序不认

头一次听说。

网友M:
计算机串口有问题,找个串口好的计算机就可以了

网友N(2008-10-12):
88年没有CPM1A,那个时候用的是大概是C10S,C16S之类的,后来有了C20,C40,再后来才有C20P,C20H,等.再后来才有了CPM1A,2A,等.估计有1A的时候是在2000年左右.

网友O:
如果是通讯不上,查软件设置及电缆;

通讯上了不能下载就是写保护了;

网友P:
厉害,啥问题都有!!!!!!!!

网友Q:
还没有搞清楚LZ的电脑有没有连上PLC呢

网友R:
问题百分之百,出现在串口上了,我以前遇到过,我连接CPM1A的PLC,最后软件把PLC识别成了,CQM1的,换个串口转接设备,这个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S:
用了几台电脑连接过,要确定电脑没问题。

网友T:
你是建立了新工程?如果是你选定的CPU不对,看一下你的CPU

网友U:
你能在线连接PLC吗?

你的软件有授权吗?

网友V:
电缆没事就是窜口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