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一拖四??

楼主(2008-07-18):
     小弟近来接个项目,一台6A的驱动器拉四台42型1.7A的电机,电机并联接线,轻负荷和同步,100转以下还可以,150转以上就不太爽了。请教各位老大,如何改进才能有300转??在下先谢谢啦!!!!

网友A:
老兄,节省成本也没这么地夸张啊,一个驱动带4个电机,超负荷运转,怎么能高速.

网友B:
果然是高手啊!!!!!!

楼主:
      小弟想把电机换成42型0.9A或驱动器换大又或把供电电压升高,就是不知改哪个好!!请大虾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C:
提升驱动器供电电压吧。不过,您这个用法,还真是省啊。

楼主:
     小弟先谢谢刘大虾的指点了!!

     顺便发布求购一款开关电源 INPUT :AC 220V            OUT :DC 70v  正负10V         400W 如有请告联系电话!!

网友C:
这么要输出电压的,不好找。以前公司要配75V电源,都是定做的。拆开以后,能看到是两个36V电源串接的。

楼主:
是啊!!电源的问题是伤脑筋,买变压器也要定做,为啥没人把这个等级做成标准化呢??

其实市场应该很大的,呼吁做开关电源的朋友来了解市场的盲点!!!

网友D:
其实,还不如用一条信号线,供给4个小驱动器;因为电机相互之间肯定有差异的,分配的电流不完全一样的,会导致有的力气大,有的力气小,发热程度也不一样,多不了多少钱的,而且体积也不大

网友C:
用几个驱动器,要把转速升上去,都是要提高电压的。

网友E:
真是有胆子大的,你也不怕烧了一个,真行!

网友F:
60V,350W的开关电源可以吗

楼主:
可以啊!!请您留下联系方法!!

网友G:
步进电机变压器比开关电源好。这样的项目不揽也罢

网友H:
看来高人是比较多啊,偶也就干过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至于楼主要求的电源还真得定做,开关电源我就定做过300VA,60V的,但听说最好在输出端并个1500uF的电容.

网友G:
这个估计用机械方式来同步好点的

网友I(2008-08-19):
绝对的高,前无古人,后又来者。

网友J:
72V 电源完全可以订做,我见到西安市场就有0-110V  的可调开关电源。

网友K(2008-09-29):
这个不是省钱的办法,就是你当时调试成功了, 交给客户也是对客户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