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40如何与s7-400H通讯?

楼主(2008-07-18):
IFIX40如何与s7-400H通讯?有的说用SL4,有的说用Simatic NET,哪位能提供一下具体操作步骤?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用s7a或是opc吧

网友B(2008-08-18):
通讯的方式不同就用不同的驱动,直接和硬件连接的话就用SL4,如果已经有了。net就可以用SI7和OPC的了。S7A针对什么都可以的。但是要收费的。

网友C:
用这个软件S7-REDCONNECT 即可,通过OPC连接。

网友D(2009-01-06):
不知道SL4可不可以和H系统通讯

网友E(2009-03-27):
我们都是用S7A 挺方便的

网友F:
用s7a吧 不需要装simatic net 软件 s7a网上有破 。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