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系列P11 30KW 求救?

楼主(2008-07-18):
这台机器拿过来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坏了,现在换上去以后开关电源正常,按运行以后频率上去,但是看输出电压的时候,电压上到380的时候,会一下子降到150 ,我用表量了一下输出电压,是只有120V左右,三相是平衡的,请教是不是里面哪个参数没有设置好?或者是其他机器还有问题没解决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设置了节能运行模式,所以回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设置了节能运行模式,所以回出现这样的问题。把节能运行关掉看下就知道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h10=0

网友D:
你的机子在节能模式!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复位居然还是不行,得自己改才行,现在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P11系列的变频器H10的出厂设置就是节能模式(H10=1)

网友F:
省电模式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8-18):
 我是富士西安办事处的   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打电话    029-87543418     13659210916        刘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