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国内比较有名的生产无纸记录仪的专业厂家

楼主(2008-07-18):
有谁知道国内比较有名的生产无纸记录仪的专业厂家

网友A:
深圳市宇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仪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的VOLANT系列彩色无纸记录仪、信号隔离变送器在电力、石化、钢铁冶金等企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VOLANT-C彩色无纸记录仪
VOLANT系列化彩色无纸记录仪,是集多项计算机最新技术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采用快闪存储器作为内部存储介质,不需后备电池,即使断电也不会丢失数据;采用5.7英寸彩色液晶屏作为显示器;灵活的硬件组配,强大的记录追忆功能,丰富多样的操作显示画面全中文操作,功能日益强大的应用软件可随时通过INTERNET免费升级新版本的应用软件。结构紧凑,性价比高。
型号 规格代码 说明
VOLANT-C □ □—□ □ □ □ □—□—□ 大屏幕彩色记录仪
功能选择 C 彩色无纸记录仪
F 彩色无纸记录仪,带流量/热能积算功能
P 彩色无纸记录仪,带32段自整定PID控制功能
TF 彩色无纸记录仪,带天然气流量积算功能
外形尺寸 A  165*150*210mm

液晶屏类型 1  彩色液晶屏

输入通道数 □  可选择2-16 (要求全可切的最多带6路)
通讯方式 A  无通讯
B  RS-232C
C  RS-485
输出通道数 □  可选择0-8
报警输出点数 □  可选择0-12
DC24V馈电输出路数 □  可选择0-6
存储器容量 A  64Mbit
B  128Mbit

扩展I/O卡及其他配件
型 号 代 码 说 明
VOLANT-C -PW 电源板 ,带 4路继电器输出
VOLANT-C -AI  □ 2 通道全隔离全可切输入卡 ,1:1路, 2:2路,(带馈电)
VOLANT-C -PI  □ 2 通道频率输入卡 , 1:1路, 2:2路
VOLANT-C -AO  □ 4 通道 I/V输出卡 , 1:1 路, 2:2路 , 3:3路, 4:4路
VOLANT-C -HI  □     电流输入路数(0-8) 8信号量混合输入输出卡 (*)
□     电压输入路数(0-8)
□ 热电偶输入路数(0-8)
□   热电阻输入路数 0-4)
□ DC24V 馈电路数(0-2)
VOLANT-C -JO  □ 继电器输出扩展卡 (1-8),共地接点,最多 8路
VOLANT-C -USB  □

注 * :电流输入路数 + 电压输入路数 + 热电偶输入路数 + 热电阻输入路数 *2+ 馈电路数 >8 为无效。

★ 注: 1 台记录仪中最多可带 3 块扩展板,特殊型号或要求的 , 请提供分度号或参考标准,定货时说明 。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7号安徽大厦3005室
联系人:彭小姐   电话: 0755-83867107 83867106 传真: 0755- 83867172
QQ:279659622         E-mail: szyhpz@163.com 邮编: 518040

网友B:
浙大中自,浙大中控,杭州盘古,昆仑天辰,厦门安东,昌辉,东辉,上润等等。

网友C:
无纸记录仪的种类有:模拟的信号直接接入记录仪;有数字信号通过远程数字仪表或控制模块用通讯的方式连接记录仪,记录仪是采用人机HMI来实现显示、控制、记录功能。可根据需求不同来选择,价格各有千秋。

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数字式无纸记录仪AI-2057G/C;2080C字仪表或模块的方式连接记录仪,数据采用CF卡1~4G闪存卡记录数据。由于采用了数字方式连接,采集、控制用的各类显示仪表、PID仪表、流量计、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通讯的距离达到1200米,开关量输出模块可以远程控制电机的【起停】,基本功能在工厂已定制好了,选择下位机、设定简单的类型就可实现小型DCS远程监控系统。还可以定制流程图功能,使控制系统流程的数据更加明白。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