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电压控制与电流控制比较?

楼主(2008-07-18):
模拟量电压控制与电流控制比较,哪种相对来说会好点呢?我现在是打算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的,控制模块具两种输出方式可选。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一般来说50米以内的可以用模拟电压,100米左右的用电流控制,以为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好点

网友B:
绝对选用电流的,因为电压根据电缆的长度有衰减,建议用电流信号的比较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