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硬狗问题!

楼主(2008-07-18):
各位大虾:

                 大家好!

                 我有一问题请教,现在好多用U盘作为硬狗钥匙.U盘插上后,系统却看不到硬件,但是又好用的.不知道那为大虾,能告诉我,在系统      怎么样可以看到U盘,而且能看到U盘里的内容?先谢谢了!

                                                                                                    金华唐绍忠

网友A:
你的这个想法好像不能实现.u盘狗一般空间有限的一般好像没有外扩flash.所以也就谈不上你说的看到u盘了,内容肯定没有了.

楼主:
哦!谢谢!

       我想他们能够做起来就肯定,可以解的!

网友A:
这要根据对方的加的程度了,如果是简单的加壳,并且不是很有名厂家做的狗,一般来说有解的可能。但是如果是正规的在软件里做的加的代码,并且狗也是知名厂家的狗的话,解开不现实,因为这样的解开一般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或是要求很高配置的机器和很好的算法才有点可能的。至少我现在用的狗我不担心谁可以把它解了。如果你买过狗,自己又用过的话,你就明白了。总之,便宜的小厂家的狗有可能解,大厂家的几乎没可能。

网友B:
大厂家也不是不能解,eplan的软件都是硬件狗的,结果只要用软件狗模拟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

         我就解开几个软件都是硬件狗的,我就可以用软件狗模拟的!

网友C:
这东西还没用过.不知大虾们是否可以讲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D:
好多软件都是采用硬狗

网友A:
能解开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比较有名气的加密狗好像没听说谁解开过,譬如我现在用的圣天狗,现在好像还没看到听到谁真正的解开过。

网友A:
圣天狗与应用程序的通讯,采用公钥加密及128-bit AES加密机制。中间层的入侵方式,如监听与仿真,驱动程序的替换等都被有效的遏止。每次应用程序和硬件锁间的通讯,都会使用一个独立的加密密钥,让黑客无法暴力解。圣天狗包括了内部验证,可以有效地预防圣天狗被复制。

AES为目前公认的最强的单钥加密算法,以目前电脑运算速度,在地球灭亡之日也是无法解开128位的AES密钥。而DES为70年代的算法,超级计算机可以在数天内解开其密钥。

可想而知如果你使用大厂家的狗后,安全行是很有保证的。当然几十块钱的狗也不是不能用,要针对你的软件重要性选择适当的狗。建议选择好一点的狗,价格不到200元。减少很多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