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7-18):
电机为18.5KW,直接采用正反转连接,客户用之后反映电机转矩过大,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啊?

网友:
换小电机咯··转矩和电机转速。功率相关。速度应该不能改变的。所以换小电机咯~

楼主:
电机是根据机械设计要求需要这样大的,会不会是因为对方电网的问题啊?

网友A:
那你检测一下电机进线处 的电压将 是多少

网友B:
是不是客户把转速快了说成是转矩大了

楼主:
客户在使用机器的时候轴把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的螺栓也给打坏掉了

网友C:
这不是电气问题,应该是机械设备的安装问题。

如设备震动、两轴的同轴度等。

网友D:
18.5KW直接采用正反转??中间加个时继,延时几秒

网友E:
是连轴器与正反转间隔时间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检查一下设备有没有问题,看来电机没问题,启动方式也没问题。

网友G:
正反转之间间隔时间多少? 直接启动? 星三角? 还是变频..      直接或是星三角请把间隔时间加长待电机完全停止后再启动(或是加大加粗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的螺栓)

如果是变频驱动电机的调节加减速时间....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应该是没用星角启动的原因

网友I:
应该是正反转转换时冲击太大,建议在电路中安装正反转转换延时电路,等传动机械设备完全停下后才转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正反转转换时冲击太大,建议在电路中安装正反转转换延时电路,等传动机械设备完全停下后才转换。

网友K: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