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长距离

楼主(2008-07-18):
各位控友,小弟现在有个压力传感器,传输距离有500M以上,怕衰减的厉害,不知各位平时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呢?不胜感激!

网友A:
500米没关系的啦,放心用好了,我们公司还有用到一千多米的呢。主要是传输信号用的线质量要好,我们用的一千多米的线是这种结构的:1平方毫米的国标双绞线加上抗拉绳(架空的需加,非架空的不加也可),外面一层铝箔屏蔽,再一层铜丝编织网屏蔽,外面再加一层铝箔屏蔽,然后是外皮。

网友B:
可以采用现场电压-电流变换的方式传送,这样信号衰减小。

楼主:
出的本身就是电流信号,1楼的这个线,价格也不菲了吧,呵呵

多谢~`

网友C:
问题不是很大 普通 屏蔽线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流信号比较好处理,电压信号的就麻烦

网友E:
衰减不会很厉害,足可以应用,如果不放心,可以加一个隔离器,可以加长传输距离

网友F:
电流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电压的话就不行啦,可以加个隔离器

网友G:
可以考虑用无线压力变送器

www.zrn360.com

楼主:
多谢各位,前面还忘记说了,我的现场在内蒙古的满洲里,紧挨着俄罗斯呢,温度忒低,光这个保温就挺难搞的了

网友H:
用无线传感网络就可以了  长距离的 GPRM 的通信就可以了  不过 丢包现象不知道 有没有 反正短距离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I:
500米用GPRS?

网友J:
就用2*2*1.0的屏蔽电缆就可以啦,我们这里还有八百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