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直接式电表为什么会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反转?

楼主(2008-07-18):
单位有一三相电表,是直接式的,三相电源分别接照明,最近发现在不怎么用电的情况下表会反转,但在正常用电的时候又正转,这是为什么?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接线如果没问题 就是电表有问题   这样好省电

网友B:
电表坏了。检查电表。因为三相电表都是止逆的,也就是说不能反转的。

网友C:
三相的真可能反转,那你赚了吧

网友D:
没有任何问题,本来就是这样的,由于你三相的相序原因。倒是可以省电,但是对供电局结算的表一般不是有你来接的

网友E:
三相的相序原因...

网友F:
你领导该给你发奖金了,因为你替单位节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