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7-18):
请问各路高手:

   变频器可以是市电和发电机同时供电么?变频器内的直流端是否可以发电机供给的直流电?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变频器可以是市电和发电机同时供电,这个同有问题,那个没看明白呀。

楼主:
就是用变频器带一台电动机,电动机带一试验装置,要能源回收利用,把试验装置一端带一台发电机,发电机发出的电在供给变频器,能实现么?

网友B:
当然能实现,不过每次能量转换都存在损失。

楼主:
请问三楼,发电机的直流直接供给变频器内部直流能行么?

网友C:
呵呵;最好不要用发电机带;

网友D:
可以,只要电压在额定电压范围之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三楼,发电机的直流直接供给变频器内部直流能行么?

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三楼,发电机的直流直接供给变频器内部直流能行么?

 呵呵

绝的也是不可以

但是不知道究竟为啥

能不能给解释下啊

等·~~~~~~~~~~~~~~

不可以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JZC XZJZC
积分:1737
帖子:689注册时间:2004-10-18 10:21:00 5楼 回复时间:2008-7-21 8:51:30 呵呵;最好不要用发电机带;

为什么不要用发电机带呀?那带什么呢?期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