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1改成6RA70

楼主(2008-07-18):
请问,我有台设备是用的6RA21的直流调速器,现在因为这个调速器台老,出了故障不好维护想改成6RA70可以吗?

还需要其它什么变动吗?

网友A:
换台70就行了,好用得很

网友B:
不可能的吧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注意电机电源电压及励磁就行了

liumingqin62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