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的电机构造

楼主(2008-07-18):
我家的一台30KW的发电机没有输出不知什么原因,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是单相还是三相?有刷还是无刷?什么牌子?

网友B:
30KW应是三相的,检查一下二极管

网友C:
请楼主把情况说的仔细一点

网友D:
线圈无损毁情况下./励磁,碳刷,整流,线路.,查查就可以了.失磁充./励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圈无损毁情况下./励磁,碳刷,整流,线路.,查查就可以了.失磁充./励一下

答复非常好...    有些发电机长时间不用得先用电瓶给它磁励充一下..以便建立磁场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子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2009-02-16):
那位师傅有30KW柴油发电机的图纸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long182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