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18):
我的一个小控制系统用ESPLC与VFD-B变频器通讯,写入的运转速度为20HZ,变频器上显示为19.89,写入为30HZ时就显示为:29.89。40Hz时就为35.89,并且输出频率只能到35.89,不会上升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通讯控制模式下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由哪个参数控制呢?

网友A:
是否最大频率设为35.89了

网友B:
就是加减速时间参数的16进制,如01-09 把109换算成十六进制就是01-09的通讯地址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反馈造成的?

网友C:
查一下,变频器参数,看下最高频率是多少,给定40HZ,输出也会是40HZ。加减速时间可以通讯给定,0109H,0110H为第一加减速设定,方法和给频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最大频率设为35.89了

这是因为输出频率上限我设的是60,我以为60就是60Hz,原来这个60是百分比。最高频率设的是60HZ,60*60=36Hz,所以最高只能到35.8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变频器参数,看下最高频率是多少,给定40HZ,输出也会是40HZ。加减速时间可以通讯给定,0109H,0110H为第一加减速设定,方法和给频率一样。

试验了一下,加减速时减我不用通讯控制,的确是用的变频器设定的第一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反馈造成的?

这个变频器我没有接负载,也没用什么反馈。

但不知为什么输出频率总比设定的少0.12Hz。

网友D:
可否把图发出来让菜鸟们学习下,谢谢!呵呵

楼主:
实际用的梯形图太大了,很难发。不过台达的论坛里通讯的实例很多,也比较简捷。我就是在论坛里看贴才学会这样应用的。

楼主:
为什么输出频率总比设定的少0.12Hz。 这个还请高手们解答

网友E:
7-03設置為0
00-09設置為0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有问题,再一起讨论。

楼主:
那如果想用无传感的向量控制模式呢?

网友E:
TO:苦学

如果仅仅把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为35.89,那么当输入20HZ,变频器上不会显示为19.89Hz。

网友F:
搂主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希望哪位大侠给解决下!

楼主:
影响并不大,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谢谢,影响并不大,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08-10-12):
这种问题没有见过!想知道原因

网友I:
输出误差?

网友J:
这种问题没有见过!想知道原因

?

楼主:
矢量控制时,自动转差控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