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10分求助WINCC安装后提示缺少SIUPA9WRC3----1授权

楼主(2008-07-18):
安装完WINCC后提示缺少SIUPA9WRC3----1 授权,哪位高人见过这个啊?我在另一台机器上安装了没提示少授权,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重安装后还是提示缺少授权.
我的WINCC版本是6.0SP3的 ,我装了很多授权大约得200多个授权了,,还是不行,这些授权竟然删不掉求高手指点,赠10分

当前点是282,许可证:演示,,,,,,,,,,,,,,,,,,,可是我装了这么多授权了,其中包括了A9WRC160,A9WRC260,A9WRC360,A9WRC460

有文字提示"外部或归档变量的个数超过软件需可所允许的范围。
不允许再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
或进行修改。
请删掉不再需要的外部变量或存档变量
以便再能进行修改。"

楼主:
急需答案,请高手解答,赠予10点积分

网友A:
是您安装授权太多了,这时候只是支持最小变量的授权起作用,因此会有提示:外部或归档变量的个数超过软件需可所允许的范围。

如果您有授权的话,可以将授权所在盘的根目录下的AX NF ZZ文件夹删除掉,重新安装即可.这个文件夹是个系统隐藏的,怎样找到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B:
用自动授权管理软件把授权移动到其他盘上,比如U盘。重新装授权。

网友C:
你的许可证显示的是“演示”,说明你的授权无效,你可以用软件检测一下。

建议重新安装授权。

至于删除授权的方法,如2楼所言。

网友B:
整个文件夹删除,所有的授权全部都删除,不管是你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如果你知道哪个文件对于的是哪一个授权,可以单独删除,如果你不知道对应,用授权管理就很清楚可以看到了。移到U盘,删除U盘里的AX NF ZZ文件夹。

我是这么用的,因为我不知道AX NF ZZ文件夹的文件哪些是对应我需要的授权。

如果你同时装了128、512、1024、64K 的授权,那么只能用128的授权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解决办法:删除《所有》授权(包括其他盘符,如:d:\,e:\....),授权目录是隐藏的,名称网上有!重新安装授权!

网友E:
删除所有授权,安装时不要采取自动安装,手动安装,注意安装时选择用64K的授权即可,不要多装,多装后只认最小的

网友F:
到网上在下几个授权,最好吧PCS7授权下来,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G(2008-12-28):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上面的方法中不中

网友H(2009-02-15):
是你的外部变量的个数已经超出了授权的许可,要升级你的授权。

网友I:
四个授权只需其中一个

网友J: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K(2009-09-26):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L(2010-11-20):
按照2楼做没错    巴拿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