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

楼主(2008-07-18):
一台1.5kw电动机 前几日 加装了一台变频器,运行了发现机器振动很大,运行频率 60hz 尤其明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避开共振频率就会好点

网友B:
变频器没有设置好。什么参数我忘了回去查下

网友C:
先检查下轴承再说

网友D:
避开共振频率,可以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避开共振频率就会好点

网友F:
你老人家都超频了

安装有问题

电机不坏的话

网友G:
电机轴承有问题 或机械有问题 超50频会出现频叫声

楼主:
我把轴承换了还是一样振动!请问额定频率50hz的电动机能长时间运行在60hz么?

楼主:
变频器没有设置好。什么参数我忘了回去查下

请问你查到了是什么东东了么?谢谢!

网友H:
额定频率50hz的电动机可以长时间运行在60hz,但变频器一定要好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是 台达VFD-B系列 ,性能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I:
为什么要超过额定频率?

网友J:
变频器质量不好吧,也或许是有些参数没设置好,好好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K:
1安装有问题

2有共振频率

3设置不好

4你把变频器设成50Hz运行状态,再试一试

网友L:
为什么要超过额定频率使用?把变频器设成50Hz运行状态,再试一试!

网友M:
产生机械振动,1加固机械。2如果电机与变频器相距太远,可在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间加输出电抗器。3重新设置变频器的的有关参数。4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N:
先恢复到出厂值,然后再调整参数。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下轴承再说

网友P:
既然是加装的变频器,当然可以先试试不用变频器电机的振动怎样?

超频使用电机,电机的转速也超了额定转速!

以前在工频下降频用过电机,60HZ降至50HZ用过,好像影响不大。超频超速使用电机,不知道对电机转子的动平衡有什么影响?

网友Q:
同意上面所说,先检查硬件

网友R:
先检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