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启动电脑时自动运行组态王?

楼主(2008-07-18):
如何在启动电脑时自动运行组态王?

如何不进入系统桌面环境而直接运行组态王工程如何实现(winXP系统)?

电脑启动后,然后自动运行组态王 直接运行到组态王运行画面 请教高手 谢谢了 十分着急 谢谢!!

楼主:
请高手回答 十分着急 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把它的快接方式拖到启动菜单不可以?

楼主:
这到是个办法 不过感觉和横河的CS1000的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ai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高手们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快接方式拖到启动菜单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吗?修改注册表可以吗?

网友C:
修改注册表也可以

网友D:
快接方式拖到启动菜单 修改注册表也许可以,但是在组态王的运行系统启动之前会先启动加密锁和历史服务的的服务程序,运行系统先于这两个启动会出现找不到加密锁和历史服务无法启动的问题。

网友E:
快接方式怎么拖到启动菜单 ?怎么修改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