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aiwell)PLC
海为PLC——实现配方功能

楼主(2008-07-18):
一、海为PLC实现配方功能:
在生产过程控制中会经常遇到需要进行配方控制的功能,所谓的配方控制通俗地讲就是根据生产不同型号或批次的产品需要以不同的控制参数来控制。如生产产品A——参数1/2/3分别为XA/YA/ZA;生产产品B——参数1/2/3分别为XB/YB/ZB;生产产品C——参数1/2/3分别为XC/YC/ZC。我们可以将这个产品的生产描述为3个配方,每个配方有3个参数。
一般地配方功能可以通过上位机来实现,但如果在没有配置上位机的情况下则只能通过PLC程序来实现,在这里简单介绍二种实现配方控制管理的方法。方法一:块移动法;方法二:变址指针法。
假如我们需要有5个配方,每个配方有4个参数,先建立5个“初始寄存器值表”,每个表存放一种配方的参数。如下图:
二、实现配方功能——块移动法的程序:
三、实现配方功能——变址指针法的程序:

网友A:
好帖!要是大家都是这样来“交流”那多好噢!

网友B:
听你介绍的还不错,我没有用过这PLC。
想了解一下QQ5188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