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床平台环境使用问题

楼主(2008-07-18):
如题

请求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请问谁知道纳米级运动精度的机床平台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如果光使用环境不可以保证,那么对机床的材质有什么要求呢?

ps:小弟就想知道怎样才能使机床做到纳米级的精度 多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请问谁知道纳米级运动精度的机床平台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前几年,这里讨论过一次 纳米机床,就目前看来,还不是很现实。

楼主:
请问刘斑竹:

是不是不管使用环境怎么好,或者说机床材质怎么好,都不可能实现纳米级的精度要求,对吗?

楼主:
怎么说呢,不管他是否能够实现纳米级,假想机床能够到纳米级,

那么对他的环境要求会有哪些呢?从哪些方面来考虑保持机床不变形

网友A:
"是不是不管使用环境怎么好,或者说机床材质怎么好,都不可能实现纳米级的精度要求,对吗? "

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要是加上“在可实现的前提下”也就差不多了。

楼主:
那刘斑竹呢帮忙小弟设计一个环境吗?

如果是详细的参数就最好

 或者说有什么资料能够参考也不错!

谢谢了~

网友A:
我给您设计不出这个环境来。对机械稳定性、温度稳定性的要求。

网友B:
理论上讲,什么样的精度都能够实现,假如你可以进入纳米这个空间的话,你会觉得纳米这个精度还是不够高,呵呵。。。只是打个比方了,实际上纳米这个精度可以换个思维模式去实现,不一定要局限在我们现在的控制模式下。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建议了~我查到一本书上面好像有,但是书名不记得了,等我找到了再发上来看给大家有没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