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我想问下大家,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用什么方法,怎么接线,是一个一个的接?有没有例子给看看啊!adam-han@163.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什么PLC,什么伺服了。一般手册上都用接线说明的。

网友B:
同一伺服,不同PLC有不同接法.

同一PLC,不同伺服有不同接法.

网友C:
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直接输出脉冲给伺服器

精度高就要就模块

楼主:
我只想要个范例而已,并不是非要哪个厂家的!

网友D:
伺服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手册上有,而且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F:
每款私服都有自己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