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C的PLC里面有没有开机只在第一扫描周期内动作的内部元件

楼主(2008-07-18):
请问一下,OMRON CPM2C的PLC里面有没有开机只在第一扫描周期内动作的内部元件啊,我怎么查不到手册里在哪里啊

网友A:
有的。就要指令接点的下拉菜单中。第一次循环标志就是。

楼主:
谢 谢 版 主    ,我 回 去 试 试 !

网友B:
没有可以添加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C(2009-02-22):
呵呵;

CPM2C与CPM2A软件软是一样的;

25315只接通一个周期;

网友D:
手册多的是,你出PLCJS.COM网上下载,用25315,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