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2n-422BD如何与pc接线通讯?

楼主(2008-07-18):
本人原先用的是FX2N-485BD,接线方式为FX2N-485BD------------RS-232/RS-485转化器--------------pc,这样连接实现了pc与plc 的通讯,

现在用的是FX2N-422BD,其上面有一个MINI DIN 8 pin的圆形接口,不知现在如何与pc通讯,是不是直接找一根一段接pc串口,一端圆形接口接上就行,谢谢各位!

楼主:
再次请问一下,FX2N-422BD MINI DIN 8 pin的圆形接口管脚定义? 多谢

网友A:
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QQ 380311035

网友B:
三菱的FX2N-422BD与FX2N-485BD不同,不能做无协议或专用协议通信。

原则上是做为编程用的。其接口定义与编程口的定义相同

不能单独与PC连接(因为PLC是422,而PC是232)

如要连接FX2N-422BD,有两种方法:

1、F2-232CAB-1+FX-232AW+FX-422CAB0(与电脑的RS232口相连)

2、FX-USB-AW(与电脑的USB口相连)

楼主:
在此多谢二楼三楼了!

euro2008 的方法应该是跟leehom55的方法1是一个意思吧,多谢赐教!

网友C(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