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R-E540-3.7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7-18):
有一台在胶印机上用的三菱E540-3.7K变频器,因没有面板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只有在控制台上的指示灯报过载,随即停车,把输出线从U、V、W上拆下还是那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不啬赐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2008-11-22):
找个面板来看看是什么故障嘛

网友B:
最好是找个显示面板看下显示什么故障代码等。。如果没有显示面板可以找我们。。E540显示面板我们很多。。。

www.gzweixiu.com   李工   020-35542929

网友C:
  几个月了才有人回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