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控制线路应该用什么颜色

楼主(2008-07-18):
各位同行 大家说说 配电柜的控制线路都应该用什么颜色的导线呢?

网友A:
黑色,蓝色,我还见过用大红的,别扭

网友B:
控制部分用蓝色,380V动力部分用黑色,外围输入部分电路用椐黄色

由380V转变的110V,220V用红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部分用蓝色,380V动力部分用黑色,外围输入部分电路用椐黄色

由380V转变的110V,220V用红色

呵呵

很好·~

网友D:
黑色用得最多

网友E:
我的习惯,24V棕色、0V蓝色,PLC输入输出等信号线用黑色。动力线用红色。

网友F: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二次线用黑色,一次线黄、绿、红

网友G:
与主回路不同就O了.............................

网友B:
我们做电气的,对待工作都严谨点,会更好一些。

网友H:
偶们这里同6楼的差不多,二次线一般用黑色,二次线的N用淡蓝色,接地用黄绿相间的混合色,一次线黄、绿、红。

网友I:
同意,二次线一般用黑色,二次线的N用淡蓝色,接地用黄绿相间的混合色,一次线黄、绿、红。

网友J:
看来接地用黄绿线是共识啊

我们一般动力用黑色,交流控制回路用红色,dc24v用棕色和蓝色区别正负

楼主:
不错 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控制部分用蓝色,380V动力部分用黑色,外围输入部分电路用椐黄色

由380V转变的110V,220V用红色

很好,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这样的,一目了然o

网友L:
二次线用黑色,,零线用蓝色!!直流我用黄  棕

网友M:
我见的大部分二次回路控制线是黑色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控制部分用蓝色,380V动力部分用黑色,外围输入部分电路用椐黄色
由380V转变的110V,220V用红色

网友O:
什么样的都有,根据你的设备颜色匹配吧

网友P:
我直觉动力线该用红色,绿色,黄色等醒目的颜色

二次线用黑色

其它的可以自配

网友Q:
二次线用黑色,,零线用蓝色, 直流用 棕 ,蓝    三相动力线用  黄, 绿 ,红.

网友R:
看起来有些是一样的,有些则有差别

网友S:
我们随便用的。大多二次用黑色。。。。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T:
220V用红色,24V用蓝色

网友U:
我们这里220V用红色,24V用蓝色,零线用黑色

网友V:
我们厂的电柜标准交流用红色,直流用蓝色,0v用白色,主电路用黑色。

网友W:
控制回路交流用红色,直流用蓝色,0v用白色,主电路用黑色

网友X:
三相380V是黄绿红,交流220V用红和兰,直流+用棕色,直流-用蓝色,也有交流380V用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