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机功率和扭矩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07-18):
电压与电机功率和扭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380的,440的,600的,甚至更高电压的电机?

楼主: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没头没脑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怎么回答?

网友B:
1、P = Mω

2、M∝U^2

网友B:
3、高压电机工作电流小,损耗小;

4、380的,440的,600的是适应不同供电电压的需要;

楼主:
高压电机只是为了降低工作电流吗和损耗吗?

网友B:
1、提高电压,就要提高绝缘强度,工艺变复杂;

2、之所以采用高压,就是在大功率、高电压、低电流下工作,从输电、配电、用电都是为了减小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提高电压,就要提高绝缘强度,工艺变复杂;

2、之所以采用高压,就是在大功率、高电压、低电流下工作,从输电、配电、用电都是为了减小损耗!

难道高压就是这样吗?

网友D:
只能这么说:其他指标相同的前提下,功率越大,体积就越大,输出转矩越大

网友E:
在大功率、高电压、低电流下工作,从输电、配电、用电都是为了减小损耗!

从输电、配电、用电几个方面比较一下相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结论呀!

其他指标相同的前提下,功率越大,体积就越大?这个不能绝对了。随着制造技术及新材料的使用发展,功率大,体积不见得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