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验仪表

楼主(2008-07-18):
个位好,在效验仪表的时候是不是零点不会影响量程而量程会影响零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网友A:
校表时,ZERO,SPAN要反复调直到个自满足精度要求,25%,50%75%呈线性并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B:
同意楼上的,ZERO,SPAN要反复效验

网友C:
要反复调试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D:
理论上调零是影响量程的,但因为影响极小,可忽略不计。所以才能正负迁移。

校表时,因为调整了量程,影响了零点,所以,要零点量程反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