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实时曲线

楼主(2008-07-18):
用组态王6.5对PLC的数值画实时曲线,可做出实时曲线与PLC的数值不符,问是什么原因?另实时曲线的灵敏度跟不上PLC的数值的变化,(已将变量采样时间设为1秒),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组态软件采集plc的数据多少会有些延迟,关键看你的变量是多少,采用什么通讯方式, 你可以把读成功勾选上,看组态王读取同一个变量大概需要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