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的上升接触器线圈不能吸合

楼主(2008-07-18):
今天发现到一个问题,吊机控制电路是AC36V电压,静止时上升下降都很好,但用5、6分钟上升就不能吸合了,下降不影响。测量线圈两端有电压,压降大,通电时线圈有呜呜电磁噪声。停下来过3、4分钟就可以用了,完了用一会又有问题了。查了每根接线都很好,有没有高手能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毛病呀?

网友A:
你这么想起来并一个电容呢?

也不大清楚~~

网友A:
电容有滤波,平波功能。

难道你那个接触器线圈上有杂波!!!!!!

楼主:
这个吊机线路很简单的,点动开关串联上接触器互锁常闭,控制线圈。线圈另一端直接到36V变压器输出。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如果下降不影响的话,那就是你的上升接触器的问题了.

网友C:
线接触不实 用表量有电压空载正常

网友D:
     检查控制回路。

    通电时线圈有呜呜电磁噪声——  换个接触器试试,铁芯短路环坏了也是这种现象,不能吸合。

网友E:
既然是AC36V那就有变压器,变压器容量是多大?

如果变压器容量小,那多个交流接触器工作时就能造成吸合不好,变压器压降大。

网友F:
检查控制回路。

通电时线圈有呜呜电磁噪声—— 换个接触器试试,铁芯短路环坏了也是这种现象,不能吸合。 电压低过热也不行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大哥的分析,我由于十分奇怪。所以对哪个上升接触器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的。一般的吊机控制箱都是侧面贴着吊机安装。为了方便修理,接触器也是侧向安装,由于吊机点动较多,动作频繁所以接触器内铁芯由于自重的问题常期对一侧滑道磨损,久而久之使滑道变形,所以有时接触器通电了但合不上。停一下可能弹簧的作用力慢慢又使它回归到了正常的位置,或者我们用工具振动一下控制箱它又可以连续工作几分钟,就是这个原因。接触器我修好了,但是由此想到的以后接触器的安装(特别是动作比较多的)一定要水平放置,要不以后难免也会碰上这样的毛病。

网友G: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有时是接触器铁心部分卡住了. 更换接触器就是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如果质量不过关的接触器是要常换的,没办法呀.

网友I:
一共才几个元器件,,一个一个换就ok了,接触器  变压器

网友J(2009-03-03):
吊机接触器用哪种型号的最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大哥的分析,我由于十分奇怪。所以对哪个上升接触器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的。一般的吊机控制箱都是侧面贴着吊机安装。为了方便修理,接触器也是侧向安装,由于吊机点动较多,动作频繁所以接触器内铁芯由于自重的问题常期对一侧滑道磨损,久而久之使滑道变形,所以有时接触器通电了但合不上。停一下可能弹簧的作用力慢慢又使它回归到了正常的位置,或者我们用工具振动一下控制箱它又可以连续工作几分钟,就是这个原因。接触器我修好了,但是由此想到的以后接触器的安装(特别是动作比较多的)一定要水平放置,要不以后难免也会碰上这样的毛病。

不错,对大家都有用的。相信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引起注意的。谢谢

网友L:
换个接触器试一试吧

网友M:
接触器工作环境可能太脏里面的润滑油没有了。或者本省接触器质量太次,里面的润滑油非常差劲,导致机械动作卡。

网友N:
上升、下降两接触器对掉线圈端两根控制线试之

网友O:
下降接触器的常闭触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大家说得都很好,我就不补充了啊 呵呵呵

网友Q:
. 更换接触器就是了

网友R:
更换接触器就是了 下降接触器的常闭触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S:
讨论的不错,说的很好哦。

网友T:
很简单,换个接触器,故障就可以排除

网友U:
下降正常上升不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下降上的互锁触点不良,另一是上升接触器问题。

网友V(2009-07-24):
今天发现到一个问题,交流接触器低速不能吸合而高速能吸合,。查了每根接线都很好,有没有高手能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毛病呀?

网友W(2010-07-11):
吊机控制电路是AC36V电压,静止时上升下降都很好,但用5、6分钟上升就不能吸合了,下降不影响。测量线圈两端有电压,压降大,通电时线圈有呜呜电磁噪声。停下来过3、4分钟就可以用了,完了用一会又有问题了。查了每根接线都很好,我换了新的接触器换上,也是如此,装到下向的同样接触器可也没问题。装到上升就是老问题?

网友W:
而且电压正常、线路没找到任何问题、会自然恢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