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真的很急

楼主(2008-07-18):
个位好,我真的是有个很着急的问题,你们帮帮我把,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压力变送器我只是知道它是压力变当然它是要有压的情况下才会有反馈的把。但它怎么会能测真空呢?????????,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压力变送器能不能测呢????????,有知道的请尽快回复。

我真诚的谢谢你们

网友A:
测真空 可以用压阻规、热阻规、电力计等。。极限真空是多少?

网友B:
有知道的请尽快回复,看的出来他真的很急    呵呵

网友C:
电动智能压力变送器当然测出负压因为他的量程比大,但他毕竟不是绝压变送器用他,测不准!

网友C:
楼主的博客呢?

网友D:
将引压管接到负压侧,再做下量程调整.

网友E:
差压变送器可以测负压,量程???

楼主:
哦,可是我们这的罐上测真空的都是用的压力变送器呀?是老外安装的我也弄不明白,我真没注意把引压管接在负压上是什么样的。哎我在试试把

网友A:
极限真空>4kPa,真空度误差不影响工艺质量时,可以用压力变送器。毕竟压力变送器比真空规便宜很多,但误差也很大,测小于5kPa真空时值值基本无意义。
一般真空规能测到0.01Pa,电离规能测到 小数点后7位Pa。

网友C:
我所在的涤纶聚脂工厂后段反应器压力都在0--0.6KPa用的都是绝压变送器楼上说>4KPA可用压力变送器是学习了!!!!!

网友F:
可以啊,现在有很多的压力传感器都可以全量程的,

网友C:
我说的压力是绝压ads!!!!

网友G(2008-09-14):
压力变送器分绝压变送器与表压变送器,你可以查查老外用的这台变送器型号,对照选型样本查查是什么类型的变送器,各参数是多少等等.如果你要测量真空度的话,建议你选绝压变送器,可以测到-0.1MP,绝压变送器与表压变送器在测量膜盒的加工上是有区别的

网友H:
用压阻式的 真空随意测 可以跟我联系 德国名牌变送器

网友I:
还是找说明书来看看吧

网友J:
可以选绝压变送器,可以测到-100KPa

网友K:
变送器作一负迁移就可以测负压了。加入变送器QQ群68700658,群内高手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