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

楼主(2008-07-18):
请问,

我的PLC是SC的扩展模块是4入两出的模拟量模块,,现在困难是:

我不知道PLC哪几个寄存器是给这个模块输出 的,请问哪有这个说明呀,(编程手册上的好像不全吧)

楼主:
我要是想正常使用这个模拟量模块应该都设置下面的哪几个参数?都设置成什么样的?

求专家指点下

网友A:
一般用输入信号当前值

楼主:
请您说的能具体些吗,能把整个设置过程说下吗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的图片,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
看一下这个超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1008505400001

网友D(2008-08-26):
寄存器的地址是执行定义的。

只有主机自带的模拟量才会指定专用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