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操作规程汇总

楼主(2008-07-18):
参加施工的工人,必须要熟悉本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在操作中,应坚守工作岗位,严禁酒后操作。

电工、焊工、架子工、起重工、塔吊司机及指挥人员、人货两用电梯司机、机械操作工、司炉工等必须接受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取得岗位操作证,方准上岗操作。

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禁止穿拖鞋或光脚。在没有防护设施的高空、悬崖和陡坡施工必须系安全带。

一、高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从事高空作业要定期体检。经医生诊断,凡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癫痫病以及其它不适于高空作业的,不得从事高空作业。

2、高空作业衣着要灵便,禁止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

3、高空作业所用材料要堆放平稳,工具应随手放入工具袋(套)内。上下传递物件禁止抛掷。

4、遇有恶劣气候(如风力在六级以上)影响施工安全时,禁止进行露天高空、起重和打桩作业

5、梯子不得缺档、不得垫高使用。梯子横挡间距以30cm为宜。使用时上端要扎牢,下端应采取防滑措施。单面梯与地面夹角以60~70°为宜,禁止二人同时在梯子上作业。如需接长使用,应绑扎牢固。在通道处使用梯子,应有人监护或设置围栏。

6、没有安全防护设施、禁止在屋架的上弦、支撑、桁条、挑架的挑梁和未固定的构件上行走或作业。高空作业与地面联系,应设通讯装置,并专人负责。

7、乘人的外用电梯、吊笼,应有可靠的安全装置。除指派的专业人员外,禁止攀登起重臂、绳索和随同运料的吊篮、吊装物上下。

二、瓦工安全操作规程

1、在脚手架上工作时,首先应检查脚手架是否牢固可靠,严禁有探头板。

2、砍砖时首先看一看,下面是否有人,然后面对墙砍砖。

3、瓦工使用工具要经常检查锤、铲等工具木柄安装是否牢固,防止伤人。

4、高空作业砌砖时,工具随身携带,不准上下传递,砌砖时随时注意脚下探头板、腐朽板。

5、砌筑时,应站在沿墙身铺设的脚手板上,禁止站在墙上砌筑和行走,禁止用砖和灰斗搭设临时脚手架。

6、工作中,脚下要干净,及时清理脚下的砖头、砂浆等,注意砖头掉下伤人,并做到文明施工,三清六好。

7、凡工作场所,潮湿或金属容器内部进行砌筑时所使用的行灯,电压不得超过12伏。

8、上下层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戴安全帽,楼板预留孔洞应按规定要求盖好,或设围栏。

9、使用里脚手架时,室外必须设安全网或保护围檐,并随砌体升降,保护檐上禁止放材料或行走。

10、外脚手架砌筑时,砖灰斗等距墙深0.5米,每平方米负荷不得超过270公斤,吊脚手不准堆积砖石材料。

11、任何人员严禁乘坐吊运材料的起重设备上下。

12、吊装大型砌块时,根据重量选择吊装机械,禁止用夹钳悬吊,放置稳固,灰缝对正后,方可脱勾。

13、砌筑工程按规定距离留置十字形脚手眼,深度不小于25厘米;12厘米厚砖墙不准留脚手眼。

14、砌筑基础时,应清理基槽两侧的堆土,保证有1米宽的人行道路,确保运料安全。

15、为防止基槽塌方,深度超过1.2米的基槽必须使用木桩、挡板支撑等加固。

三、石工安全操作规程

1、搬运石料要拿稳放牢,绳索工具要牢固;两人抬运,应互相配合,动作一致;用车子或筐运送,不得装的太满,防止滚落伤人。

2、往坑槽运石料,应用溜槽或吊运,下方不准有人。

3、在脚手架上砌石,不得使用大锤,修整石块时要戴防护镜,不准两人对面操作。

4、砌石墙不准留脚手眼,一次砌筑高度不得超过一步架(1.2米)间隔24小时后再进行砌筑,不准在墙上打石头或蹲在石墙上砌筑,防止塌方伤人。

5、工作完毕,应将脚手板上的渣碎片清扫干净。

四、抹灰工安全操作规程

1、室内抹灰使用的木登、金属支架应搭设平稳牢固,脚手板跨度不得大于2米。架上堆放材料不得过于集中,在同一跨度内不应超过两人。

2、不准在门窗、暖气片、洗脸池等器物上搭设脚手板。阳台部位粉刷,外侧必须挂设安全网,严禁踩踏脚手架的护身栏杆和阳台栏板上进行操作。

3、机械喷灰喷涂应戴防护用品,压力表、安全阀应灵敏可靠,输桨管各部接口应拧紧卡牢。管路摆放顺直,避免折弯。

4、输桨应严格按照规定压力进行,超压和管道堵塞,应卸压检修。

5、贴面使用预制件、大理石、瓷砖等,应堆放整齐平稳,边用边运。安装要稳拿稳放,待灌浆凝固稳定后,方可拆除临时支撑。

6、使用磨石机,应戴绝缘手套穿胶靴,电源线不得破皮漏电,金刚砂块安装必须牢固,经试运转正常,方可操作。

五、木工安全操作规程

1、支模、拆模操作

(1)、模板支撑不得用腐朽、扭裂的木材及腐蚀严重、变形、开裂的钢管,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坚实,并加垫木,木楔要钉牢,并用横顺拉杆和剪力撑拉牢。

(2)、采用桁架支模应严格检查,发现严重变形、螺栓松动等应及时修复。

(3)、支模应按工序进行,模板没有固定前,不得进行下道工序,禁止利用拉杆、支撑攀登上下。

(4)、支设4米以上立柱模板,四周必须顶牢,操作时要搭设工作台,不足4米的,可使用马凳操作。

(5)、支模独立梁模应临时设工作台,不得站在柱模上操作和在梁底模上行走。

(6)、拆除模板应经施工技术人员同意,操作适应按顺序分段进行,严禁猛撬、硬砸或大面积撬落或拉倒,工完前,不得留下松动和悬挂的模板,拆下的模板应及时运送到指定地点集中堆放整齐,防止钉子扎脚

(7)、拆除薄腹梁、吊车梁、桁架等预制构件的模板,应随拆随加顶撑支牢,防止构件倾倒。

2、木构件安装操作

(1)、对于在坡度大于25°的屋面上操作,应有防滑梯,护身栏杆等防护措施。

(2)、木屋架应在地面拼装。必须在上面拼装的应连续进行,中断时应设临时支撑。屋架就位后,应及时安装背檩、拉杆或临时支撑。吊运材料所用索具必须良好,绑扎要牢固。

(3)、在没有望板的屋面上安装石棉瓦,应在屋架下弦设安全网或其他安全设施。并使用有防滑条的脚手板,钩挂牢固方可操作,禁止在石棉瓦上行走。

(4)、钉房檐板,必须站在脚手架上,禁止在屋面上探身操作。

(5)、安装二层楼以上外墙窗扇,如外面无脚手架或安全网,应挂好安全带。安装窗扇中的固定扇,必须钉牢固。

(6)、不准直接在板条天棚或隔音板上通行及对放材料。必须通行时,应在大楞上铺设脚手板。

3、木工机械操作

(1)、圆盘锯

a、锯片上方必须安装防护挡板,在锯片后面,离齿10~15mm处,必须安装分料器。锯片的安装,应保持与轴同心。

b、锯片必须锯齿尖锐,不得连续缺两个,裂纹长度不得超过20mm,裂缝末端应冲一止裂孔。

c、被锯木材厚度,以锯片能炉出木料10~20mm为限,夹持锯片的法兰盘的直径应为锯片直径的1∕4。

d、启动后,待转速正常后方可进行锯料。送料时不得将木料左右晃动或高抬,遇木节要缓缓送料。锯料长度应不小于500mm。接头端头时,应用推棍送料。

e、如锯线走偏,应逐渐纠正,不得猛板,以免损坏锯片。

f、操作人员不得站在锯片旋转离心力面上操作,手不得跨越锯片。

g、锯片温度过高时,应用水冷却。直径500mm以上的锯片,在操作中可喷水冷却。

(2)、平面刨

a、作业前,检查安全防护装置必须齐全有效。

b、刨料时,手应按在料的上面,手指必须离开刨口50mm以上。严禁用手在木料后端送料距离刨口进行刨

楼主:
八、架子工安全操作规程

1、凡操作脚手架搭设人员,必须经有关部门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证后,方准担任本岗位的工作,并持证上岗。

2、架子工定期检查身体,凡患有不适合高空操作的疾病不能进行架子搭设操作,严禁违章作业。

3、架子工操作时,必须戴安全帽,系安全带,穿防滑鞋,六级以上大风停止作业。

4、搭设架子时应统一指挥,互相配合,动作一致,材料不准乱扔,吊运下方不准站人。

5、脚手架材料

(1)、钢管脚手架用外径48~51mm,璧厚3~3.5mm,长度以4~6.5米和2.1~2.3米为宜。有严重锈蚀、弯曲、压扁或裂纹的不得使用。

(2)、扣件应有出厂合格证明,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扣件,发现有脆裂、变形、滑丝的禁止使用

(3)、钢制脚手板应采用2~3mm的Ⅰ级钢材,长度为1.5~3.6米,宽度23~25cm,肋高5cm为宜,两端应有连接装置,板面应钻有防滑孔。凡是裂纹、扭曲的不得使用。

(4)、木脚手板应用厚度不小于5cm的杉木或松木板,宽度以20~30cm为宜,凡是腐朽、扭曲、斜纹、破裂和大横头透节的不得使用。板的两端8cm处应用镀锌铁丝箍绕2~3圈或用铁皮钉牢。

6、外脚手架

(1)、钢管脚手架的立杆应垂直稳放在金属底座或垫木上。立杆间距不得大于2米,大横杆间距不得大于1.2米,小横杆间距不得大于1.5米,钢管立杆、大横杆接头应错开,要用扣件连接拧紧螺栓,不准用铁丝绑扎。

(2)、抹灰、勾缝、油漆等外装修用的脚手架,宽度不得小于0.8米,立杆间距不得大于2米;大横杆间距不得大于1.8米。

(3)、单排脚手架的小横杆伸入墙内不得少于24cm;伸出大横杆外不得少于10cm。通过门窗口和通道时,小横杆的间距大于1米应绑吊杆;间距大于2米时,吊杆下需加设顶撑。

(4)、18cm厚的砖墙,空斗墙和砂浆标号在10好以下的砖墙,不得用单排脚手架。

(5)、脚手架的负荷量,每平方米不得超过270公斤。如果负荷量必须加大,应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架设。

(6)、脚手架两端、转角处以及每隔6~7根立杆应设剪刀撑和支杆。剪刀撑和支杆与地面的角度应不小于60°,每高4米,水平每隔7米设置拉接点。

(7)、。脚手板须满铺,离墙面不得大于15cm,不得有空隙探头板。脚手板搭接时不得小于20cm。对头接时应架设双排小横杆,间距不大于20cm。在架子拐弯处脚手板应交叉搭接。

(8)、翻脚手板应两人由里往外按顺序进行,在铺第一块或翻到最外一块脚手办时,必须挂牢安全带。

(9)、上料斜道的铺设宽度不得小于1.5米,坡度不得大于一比三,防滑条的间距不得大于30cm。

(10)、脚手架的外侧、斜道和平台,要设置1.2米高的防护栏杆和钉18cm高的挡脚板或防护立网。

(11)、脚手架高度在3.2米搭设符合国家标准的水平安全网(高层建筑支6米宽网)网底距接触面不得小于3米,高层不小于5米,网下严禁堆放砖预制构件等杂物。

(13)、作好通道口、预留洞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四口的防护。

7、里脚手架

(1)、砌筑里脚手架铺设宽度不能小于1.2米,高度应保持低于外墙20cm。里脚手的支架间距不得大于1.5米,支架底脚要有垫木块,并支在能承受荷重的结构上。搭设双层架时,上下支架必须对齐,同时支架间应绑斜撑拉固。

(2)、砌墙高度超过4米时,必须在墙外搭设能承受160公斤荷重的安全网或防护挡板。多层建筑应在二层和每隔四层设一道固定的安全网。同时再设一道随时工高度提升的安全网。

(3)、搭设安全网应每隔3米设一根支杆,支杆与地平一般须保持45度。在楼层支网须事先预埋钢筋环或在墙的里外侧各绑一道横杆。网应外高里低,网与网之间须拼接严密,网内杂物要随时清扫。

8、脚手架拆除

(1)、拆除脚手架,周围应设围栏或警戒标志,并设专人看管,禁人入内。拆除应按顺序有上而下,一步一清,不准上下同时作业。

(2)、拆除脚手架大横杆、剪刀撑,应先拆中间扣,再拆两头扣,由中间操作人往下顺杆子。

(3)、拆下的脚手杆、脚手板、钢管、扣件、钢丝绳等材料,应向下传递或用绳子吊下,禁止往下投扔。

九、 钢筋工安全操作规程

1.制作、绑扎

(1)、钢材、半成品等应按规格、品种分别堆放整齐,制作场地平整,工作台要稳固。照明灯具必须加网罩。

(2)、拉直钢筋,卡头要卡牢,地锚要结实牢固,拉筋沿线2米区内禁止行人。

(3)、展开盘圆钢筋要一头卡牢,防止回弹,切断时要先用脚踩紧。

(4)、人工断料,工具必须牢固。掌克子和打锤要站成斜角,注意扔锤区域内的人和物体。切断小于30cm的短钢筋,应用钳子夹牢,禁止用手把扶,并在外侧设置防护箱笼罩。

(5)、多人合运钢筋,起、落、转、停动作要一致,人工上下送不得在同一垂直线上。钢筋堆放要分散、稳当,防止倾斜和塌落。

(6)、在高空、深坑绑轧钢筋和安装骨架,须搭设脚手架和马道。

(7)、绑扎立柱、墙体钢筋,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和攀登骨架上下。柱筋在4米以内,重量不大,可在地面或楼板上绑扎,整体竖起;柱筋在4米以上,应搭设工作台。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

(8)、绑扎基础钢筋时,应按施工设计规定摆放钢筋支架或马登架起上部钢筋,不得任意减少支架或马登。

(9)、绑扎高层建筑的圈梁、挑檐、外墙、边柱钢筋,应搭设外挂架或安全网,绑扎时挂好安全带。

(10)、起吊钢筋骨架,下方禁止站人,必须待骨架降落道离地1米以内始准靠近,就位支撑好方可摘钩。

2、钢筋加工机械

(1)基本要求

a、钢筋加工机械中的电动机、液压装置,卷扬机的使用,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b、机械的安装必须坚实稳固,保持水平位置。固定式机械应有可靠的基础;移动式机械作业时应楔紧行走轮。

c、室外作业应设置机棚,机旁应有堆放原料、半成品的场地。

d、加工较长的钢筋时,应有专人帮扶,并听从操作人员指挥,不得任意推拉。

e、作业后,应堆放好成品。清理场地,切断电源,锁好电闸箱。做好润滑工作。

(2)、钢筋调直切断机

a、料架,料槽应安装平直,对准导向筒、调直筒和下切刀孔的中心线。

b、用手转动飞轮,检查传动机构和工作装置,调间隙,紧固螺栓,确认正常后,启动空运转,并应检查轴承应无异响,齿轮啮合良好,运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c、应按调直钢筋的直径,选用适当的调直块及转动速度。调直块的孔径应比钢筋直径大2~5cm,传动速度应根据钢筋直径选用,直径大的宜选用慢速,经调试合格,方可送料。

d、在调直块未固定、防护罩未盖好前不得送料,作业中严禁打开各部防护罩及调整间隙。

e、当钢筋送入后,手与曳轮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不得接近。

f、送料前,应将不直钢筋端头切除,导向筒前应安装一根1m长的钢管,钢筋应先穿过钢管再送入调直前端的导孔内。

g、经过调直后的钢筋如仍有慢弯,可逐渐加大调直块的偏移量,直到调直为止。

h. 切断3~4根钢筋后,应停机检查其长度,当超过允许偏差时,应调整限位开关或定尺板。

(3)、钢筋切断机

a、接送料工作台面应和切刀下部保持水平,工作台的长度可根据加工材料长度确定。

b、启动前,必须检查切刀应无裂纹,刀架螺栓紧固,防护罩牢靠。然后用手转动皮带轮,检查齿轮啮合间隙,调整切刀间隙。

c、启动后,先空运转,检查各传动部分及轴承运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d、机械未达到正常转速时,不得切料。切料时,应使用切刀的中、下部位,紧握钢筋对准刃口迅速投入,操作者应站在固定刀片压住钢筋,应防止钢筋末端弹出伤人。严禁用两手分在刀片两边握住钢筋俯身送料。

e、不得剪切直径及强度超过机械铭牌规定的钢筋和烧红的钢筋。一次切断多根钢筋时,其总截面积应在规定范围内。

f、剪切低合金钢时,应换高硬度切刀,剪切直径应符合铭牌规定。

g、切断短料,手和切刀之间的距离应保持150mm以上,手握端小于400mm时,应用套管或夹具将钢筋短头压住或夹牢。

h、运转中,严禁用手直接清除切刀附近的断头和杂物。钢筋摆动周围和切刀周围,不得停留非操作人员。

i、当发现机械运转不正常有异响或切刀歪斜等,应立即停机检修。

j、作业后,应切断电源,用钢刷清除切刀间的杂物,进行整机清洁润滑。

(4)、钢筋弯曲机

a、工作台和弯曲机台面要保持水平,并准备好各种芯轴及工具。

b、应按加工钢筋的直径和弯曲半径的要求,装好相应规格的芯轴和成型轴、档铁轴。芯轴直径应为钢筋直径2.5倍。档铁轴应有轴套。

c、应检查并确认芯轴、挡铁轴、转盘等无损伤和裂纹,防护罩紧固可靠,空载运转正常后,方可作业。

d、作业时,应将钢筋需弯的一端插入在转盘固定销的间隙内,另一端紧靠机身固定销,并用手压紧,检查机身固定销子并确认安放在挡住钢筋的一侧,方可开动。

e、作业中,严禁更换芯轴、销子和变换角度以及调速,也不得进行注油或清扫。

f、对超过机械铭牌规定直径的钢筋严禁进行弯曲。再弯曲未经冷拉或带有锈皮的钢筋时,应戴防护眼镜。

g、弯曲高强度或低合金钢筋时,应按机械铭牌规定换算最大允许直径并应调换相应的芯轴。

h、在弯曲钢筋的作业半径内和机身不设固定销一侧站人。弯曲好的半成品、应堆放整齐,弯钩不得朝上。

i、转盘换向时,必须在停稳后进行。

j. 作业后,应及时清除转盘及插入座孔内的铁锈、杂物等。

(5)、钢筋冷拉机

a、应根据冷拉钢筋的直径,合理选用卷扬机,卷杨钢丝绳应经封闭式导向滑轮并和被拉钢筋水平方向成直角。卷扬机的位置应使操作人员能见到全部冷拉场地,卷扬机与冷接中线距离不得小于5m。

b、冷拉场地应在两端地锚外侧设置警戒区,并应安装设防护栏杆及警告标志。无关人员不得在此停留。操作人员在作业时必须离开钢筋至少2m以外。

c、用配重控制的设备应与滑轮匹配,并应有指示起落的记号,没有指示记号时应有专人指挥。配重框提起时高度应限制在离地面300mm以内,配重架四周应有栏杆及警告标志。

d、作业前,应检查冷拉夹具,夹齿必须完好,滑轮、拖拉小车应润滑灵活,拉钩、地锚及防护装置均应齐全牢固,确认良好后,方可作业。

e、卷扬机操作人员必须看到指挥人员发出信号,并待所有人员离开危险区后方可作业。冷拉应缓慢、均匀,当有停车信号或见到有人进入危险区时,应立即停拉,并稍稍放松卷杨钢丝绳。

f、用延伸率控制的装置,应装设明显的限位标志,并应有专人负责指挥。

g、夜间工作照明设施,应装设在张拉危险区外,当需要装设在场地上空时,其高度应超过5m,灯泡应加防护罩,导线严禁采用裸线。

h、作业后,应放松卷杨钢丝绳,落下配重,切断电源,锁好开关箱。

楼主:
十、油漆玻璃工安全操作规程

1、油漆

(1)、各类油漆和其他易燃、有毒材料,应存放专用库房内,不得与其他材料混放。挥发性油料应装入密闭容器内,妥善保管。

(2)、库房应通风良好,不准住人,并设置消防器材和“禁止烟火”明显标志。库房与其他建筑物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用喷砂除锈,喷嘴接头要牢固,不准对人。喷嘴堵塞,应停机消除压力后,方可进行修理或更换。

(4)、使用煤油、汽油、松香水、丙酸等调配油料,戴好防护用品,严禁吸烟。

(5)、沾染油漆的棉纱、破布、油纸等废物,应收集存放在有盖的金属容器内,及时处理。

(6)、在室内或容器内喷涂,要保持通风良好,喷漆作业周围不准有火种。

(7)、采用静电喷漆,为避免静电聚集,喷漆室(棚)应有接地保护装置。

(8)、刷外开窗扇,必须将安全带挂牢固的地方,刷封檐板、落水管等应搭设脚手架或吊架。再大于25°得铁皮屋面上刷油,应设置活动扳体、防护栏杆和安全网。

(9)、使用喷灯,加油不得过满,打气不应过足,使用的时间不宜过长,点火时火嘴不准对人。

(10)、使用喷浆机,手上沾有浆水时,不准开关电闸,以防触电,喷嘴堵塞,疏通时不准对人。

2.玻璃

(1)、截割玻璃,应在指定场所进行,截下的边角余料集中对放,及时处理。搬运玻璃应戴手套。

(2)、在高处安装玻璃,应将玻璃放置平稳,垂直下方禁止通行。安装屋顶采光玻璃,应铺设脚手板或其他安全措施。

(3)、使用的工具放入袋内,不准口含铁钉。玻璃安装完即将风钩挂好。

十一、防水工安全操作规程

1、患皮肤病、眼结膜病以及对沥青严重敏感的工人,不得从事沥青工作。沥青作业每班适当增加间歇时间。

2、装卸、搬运、熬制、铺涂沥青,必须使用规定的防护用品,皮肤不得外露。装卸、搬运碎沥青,必须洒水,防止粉末飞扬。

3、熬制沥青不得设在电线的垂直下放,一般应距建筑物25米,锅与烟筒距离应大于80厘米,锅与锅之距离应大于2米,火口与锅变,应有高70厘米的隔离设施,堆放沥青场所离锅不小于5米。

4、锅内沥青着火,应立即用铁锅盖盖住,停止鼓风,封闭炉门,严禁用水浇,应用于沙,湿麻袋灭火和洗衣粉水浇。

5、装运沥青地勺、桶、壶等工具,不得用锡焊,盛油量不得超过容器的三分之二,绳具要牢固,吊运时垂直下方不得有人。

6、屋面铺贴卷材,四周应设置1.2米高围栏,靠近屋面四周沿边应侧身操作。

7、在地下室、基础、池壁、管道、容器内等处进行有毒、有害的涂料防水作业,应定时轮换间歇,通风换气。

十二、管道工安全操作规程

1,用车辆运输管材、管件,要绑扎牢固,人力搬运,起落要一致,通过沟、坑、井、要搭好马道,不得负重跨越。用滚杠运输,要防止压脚,并不准用手直接调整滚杠。管子滚动前方,不得有人。

2、用锯床、锯弓、切管器、砂轮切管机割管子,要垫平卡牢,用力不得过猛,临近切断时,用手或支架托住。砂轮切管机的砂轮片应完好,操作时,应站在侧面。

3、管子煨弯、砂子必须烘干,装砂架子搭设牢固,并设栏杆。用机械敲打时,下面不得站人,人工敲打上下要错开。管子加热时,管口前不得有人。

4、沟内施工,遇有土方松动,裂缝、渗水等,应及时加固壁支撑。禁止用固壁支撑代替上、下扶梯和吊装至架。

5、人工往沟槽内下管,所用索具、地桩必须牢固,沟槽内不得有人。

6、管道吊装时,倒链应完好可靠,吊件下方禁止站人,管子就位卡牢后,方可松倒链。

7、管道试压,应使用经校验合格的压力表,操作时,要分级缓慢升压,停泵稳压后,方可进行检查,非操作人员不得再盲板、法兰、焊口、丝口处停留。

十三、电焊工操作规程

1.凡电焊操作人员,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2、工作前必须穿戴防护用品,检查电焊机接地和焊钳与把线绝缘必须良好连接牢固,更换焊条应戴手套。在潮湿地点工作,应站在绝缘胶板或木板上。

3、焊接储存过易然、易爆、有毒物品的容器或管道,必须清除干净,并将所有孔口打开。

4、在密闭金属窗口容器内施焊时,容器必须有可靠接地,通风良好,并应有人监护,严禁向容器内输送氧气。

5、把线、地线,禁止与钢丝绳接触,更不得用钢丝绳或机电设备代替零线,所有地线接头,必须连接牢固。

6、施焊场地周围应清除易燃易爆物品或进行覆盖、隔离。

7、必须在易燃易爆气体或液体扩散区施焊时,应经有关部门检试许可后,方可施焊。

8、工作结束,应切断焊机电源,并检查操作地点,确认无起火危险后,方可离开。

9、电焊机

(1)、电弧焊的一般规定

a、焊接设备上的电机、电器、空压机等应按有关规定执行,并有完整的防护外壳,一、二次接线柱处应有保护罩。

b. 现场使用的电焊机应设有可防雨、防潮、防晒的机棚,并备有消防用品。

c. 焊接时,焊接和配合人员必须采取防止触电、高空坠落、瓦斯中毒等火灾事故的安全措施。

d. 严禁在运行中的压力管道,装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容器和受力构件上进行焊接和切割。

e. 焊接铜、铝、锌、锡、铅等有色金属时,必须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焊接人员应戴防毒面具或呼吸滤清器。

f. 在容器内施焊时,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容器上必须有进、出风口并设置通风设备;容器内的照明电压不得超过12v,焊接时必须有人在场监护,严禁在已喷涂过油漆或塑料的容器内焊接。

g. 焊接预热焊件时,应设挡板隔离焊件发出的辐射热。

h. 高空焊接或切割时,必须挂好安全带,焊件周围和下方应采取防火措施并有人监护。

i. 电焊线通过道路时,必须架高或穿入防护管内埋设在地下,如通过轨道时,必须从轨道下面穿过。

j. 接地线及手把线都不得搭在易燃、易爆和带有热源的物品上,接地线不得接在管道、机床设备和建筑物金属构件或轨道上,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k. 雨天不得露天电焊。在潮湿地带作业时,操作人员应站在铺有绝缘物品的地方并穿好绝缘鞋。

l. 长期停用的电灶机,使用时,须检查其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Ω ,接线部分不得有腐蚀和受潮现象。

m. 焊钳应于手把线连接牢固,不得用胳臂夹持焊钳。清除焊渣时,面部应避开被清的焊缝。

n. 在荷载运行中,焊接人员应经常检查电焊机的升温,如超过A机60℃、B机80℃时,必须停止运转并降温。

o. 施焊现场的10米范围内,不得堆放氧气瓶,乙炔发生器,木材等易燃物。

p. 作业后,清理场地、灭绝火种,切断电源,锁好电闸箱,清除焊料余热后,方可离开。

(2)、交流电焊机

a、使用前,应检查并确认初、次级线接线正确,输入电压符合电焊机的铭牌规定。接通电源后,严禁接触初级线路的带电部分。

b. 次级抽头联接铜板必须压紧,接线柱应有垫圈。合闸前,详细检查接线螺帽、螺栓及其他部件确认完好无损坏。

c. 多台电焊机集中使用时,应分接在三相电源网络上,使三相负载平衡,多台焊机得接地装置,应分别由接地极处引接,不得串联。

d. 移动电焊机时,应切断电源,不得用拖拉电缆的方法移动焊机,当焊接中突然停电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3)、旋转式直流电焊机

a. 新机使用前,应将换向器上的污物擦干净,使换向器与电刷接触良好。

b. 启动时,检查转子的旋转方向应符合焊机标志的箭头方向。

c. 启动后,应检查电刷和换向器,当有大量火花时,应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方可使用。

d. 当数台焊机在同一场地作业时,应逐台启动。

e.运行中,当需调节焊接电流和极性开关时,不得在负荷时进行,调节不得过快、过猛。

(4)、硅整流直流焊机

a、焊机应在出厂说明书要求的条件下作业。

b. 使用前,应检查并确认硅整流元件连接紧固,各接线端头紧固。

c. 使用时,应先开启风扇电机,电压表指示值应正常,风扇电机无异响。

d. 硅整流直流电焊机主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和控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严禁用摇表测试。

e.停机后,应清洁硅整流器及其他部件。

(5)、埋弧焊机

a、作业前,应检查并确认各部分导线连接良好,控制箱的外壳和接线板上的罩壳盖好。

b. 应检查并确认送丝滚轮的沟槽及齿纹完好,滚轮、导电嘴(块)磨损或接触不良时应更换。

c. 作业前,应检查减速箱油槽中的润滑油,不足时应添加。

d. 软管式送丝机构的软管槽孔应保持清洁,并定期吹洗。

e. 作业时,应及时排除走焊接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在通风不良的仓室或容器内作业时,应安装通风设备。

(6)、对焊机

a、对焊机应安置室内,并应有可靠的接地或接零。当多台对焊机并列安装时,间距不得少于3m,应分别接在不同相位的电网上,并应分别有各自的刀型开关。导线的截面应不小于下表的规定。

对焊机的额定功率(千瓦)

一次电压为220Ⅴ时的导线截面(平方毫米)

一次电压为380Ⅴ时的导线截面(平方毫米)

b. 焊接前,应检查并确认对焊机的压力机构灵活,夹具牢固,气压、液压系统无泄漏,一切正常后,方可施焊。

c. 焊接前,应根据所焊钢筋截面,调整二次电压,不得焊接超过对焊机规定直径的钢筋。

d. 断路器的接触点,电极应定期光磨、二次电路全部连接螺栓应定期紧固。冷却水温度不得超过40℃;排水量应根据温度调节。

e. 焊接较长钢筋时,应设置托架。配合搬运钢筋的操作人员,在焊接时应防止火花烫伤。

f. 闪光区应设挡板,焊接时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g. 冬季施工时,室内温度不应低于8℃。作业后,应放尽机内冷却水。

(7)、点焊机

a.作业前,应清除上、下两电极的油污。通电后,机体外壳应无漏电。

b. 启动前,首先应接通控制线路的转向开关和焊接电流的小开关,调整好级数。再接通水源、气源,最后接通电源。

c. 电极触头应保持光洁。有漏电时,应立即更换。

d. 作业时,气路、水冷系统应畅通。气体应保持干燥。排水温度不得超过40℃,排水量可根据气温调节。

e. 严禁在引燃电路中加大熔断器。当负载过小使引燃管内电弧不能发生时,不得闭合控制箱的引燃电路。

f. 当控制箱长期停用时,每月应通电加热30min。更换闸流管时应预热30mim。正常工作的控制箱的预热不得小于5mim。

(8)、电渣压力焊

a、操作人员需经专门培训,方可上岗操作,其他人员不得随意操作。

b. 操作人员必须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

c. 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停电检修。

d. 焊剂应防雨防潮,并不得惨杂其他杂质,潮湿后应烘干再用。

e. 上下钢筋要对齐,轴线偏移量小于0.1D,且绝对偏移量不大于2mm,轴线偏斜不小于4°。

f. 焊接时,上钢筋不能与焊好钢筋相碰,焊钳不得与卡巨相碰,与免打火。

g. 操作前,焊接机头表盘不得碰撞,与免损坏,影响操作。

h. 工作完毕,应将设备擦拭干净,保持清洁,将焊机,焊具放置规定处,遮盖好,以防风吹雨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