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PS

楼主(2008-07-18):
各位高手:

        本人在控制系统中有一台三特UPS,现在出了故障-------熔断器断了。这个熔断器是电池与逆变之间的,是250V20A的容量,目前我买不到完全相同的熔断器,只好用普通的熔断器替代,为25A的,但是我一加上熔断器就立即烧断了,请问会否是UPS逆变有器件短路呢还是其他的问题?

        我找过,整台机器就只有2个熔断器,我的是三特标准机3KVA的,请大虾指教!!!!

      y6843@sina.com

网友A:
既然原来的熔断了,就应该考虑逆变部分有故障了,重新更换后再次熔断就应该肯定是有短路现象了.我公司也有台山特的2KVA在线式的,用了几年从没坏过,另一台MT1000的后备式出现熔断后,送修换了逆变功放.

网友B:
请注意-熔断器断了不能用普通熔断器替换,要用快速熔断器,否侧会损坏UPS,你的逆变器件有短路现象,要认真查一下。

网友C:
熔断器断了,逆变部分有故障了. ........功率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