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Vista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08-07-18):
    我现在用的是XP系统`

 想换回Vsita `刚开始装这系统的时候没试过哪些软件不兼容``

   像问一下用这系统的老师和朋友们```

    有哪些品牌的软件和Vista不兼容``

 包括人机  PLC 等各种电气控制方面的软件`````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好像兼容VISTA的不多 还是尽量不用

网友B:
用xp或2000都可以,vsita兼容哪些你可以试一试

回头跟大家说一下

呵呵,我们的笔记本装了vista就慢了不少,如果再装s7-300或flexible估计就跑不动了

楼主:
对:五色 关于

用xp或2000都可以,vsita兼容哪些你可以试一试

回头跟大家说一下

呵呵,我们的笔记本装了vista就慢了不少,如果再装s7-300或flexible估计就跑不动了

    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你现在装了哪些?

内容的回复:

  我如果换系统的话好麻烦``里面几十G的东西要转 ````现在C盘小了```才20G  系统是25G`

网友C:
好多工控软件都不兼容vsita,最好不要安装.就连最近的什么雨林版或番茄版的XP系统对有的工控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D:
cx-one 3.0可以用

楼主:
    我用的是6。1版本

楼主(2008-09-05):
顶上去

`谁知道兼容不?

网友E:
尽量不要用VISTA,目前很多软件都只支持到XP系统。

网友C:
工控软件不能适用VISTA新系统。我安装过,不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工控软件不能适用VISTA新系统。我安装过,不支持。

你指的是CX-ONE 3.0?你的计算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