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立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日立变频器J100出现“E9”故障代码,电路正常,工作也正常,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
按机能键 然后按上下键可以回到F1 再按机能键就出来000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何复位消除故障报警代码,您说的这种方法并不是复位吧,谢谢

网友A:
复位你就按STOP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