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潜水泵超频运行怎么样??/

楼主(2008-07-18):
潜水泵380V 50HZ 3KW 电流7.54A 扬程26米 25立方每小时.现在水位下降至30米,此水泵还可以把水扬上来,只是水量少多了,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正好有一台闲置的变频器5.5KW.打算用上,提升频率至60或70HZ提高转速和功率来增加扬程和水量.不知可行否??电机温度肯定会升高,但由于浸在10度左右的水里,散热比较快估计没问题.只是变频器不具备升压功能,超频的同时不能提高电压所以不知其在50HZ以上是恒功率运行吗?会提高转速和功率吗??会增加扬程和水量吗??请各位发表言论??

网友A:
50HZ以上是恒功率运行,如果不管电机的死活,可以将频率设置为60Hz,此时水泵的扬程将上升1.44倍,流量将上升1.2倍,功率将接近5.5kw。

变频器的容量可以满足需求,但电机就??

楼主:
至yjig:老师你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说说看?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转速会提高吗??水量会增加吗??

还有在电机满负荷工作时用变频器比不用变频器省电吗???

网友A:
频率设置为60Hz,此时水泵的速度增加1.2倍,扬程上升1.44倍(1.2的平方),流量将上升1.2倍,功率增加1.73倍(1.2的立方)将接近5.5kw。

用变频器存在损耗,大约10%。

楼主:
有谁做过具体的实验???说说实验参数!!

网友B:
潜水泵的机械功率超载,可能难以长期运行!

网友A:
问别人的实验结果,还不如你自己实验,现成的设施,一样不少,电机+变频,再加一电流表,看看结果是否如预料一样。

网友C:
应该可以,是电机电流会加大!

楼主:
至yjig老师:你说50HZ以上是恒功率运行.后面又说功率会接近5.5KW,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我认为如果把频率调到60的话,其转速也不会达到3500多转,可能也就是3200到3400之间吧!因为60HZ时虽然旋转磁场的速度已达3600转,但主电压并没有按V/F比相应提高,不能提供足够的励磁电流,而水泵又是平方率递增负载.所以50HZ以上轴功率的增加会致使转差率增加,从而使转速不能达到预期的那样.不知我的说法对吗??/

楼主:
不是怕坏了东西吗?如果有温度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B:
1、异步电机超频运行,叫弱磁调速,再此频率区间运行,为恒功率调速,速度越高,力矩越小,就好像汽车下坡一样;

2、当异步电机拖动水泵这样的负载,是不能进入超频弱磁调速的,因为速度增大,功率增大,电机进入过载运行状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毁!

网友B:
 yjig 1楼 回复时间:2008-7-18 22:06:18

50HZ以上是恒功率运行,如果不管电机的死活,可以将频率设置为60Hz,……

网友B:
1、只要频率上50HZ,就是“功率运行”?

2、既然恒功率运行,怎么是不管“电机的死活”!

网友B:
1、看来,知道水泵频率升高,转矩升高,功率增大,电机过载!

2、又从一知半解的“弱磁恒功率调速”概念出发,不加思索的、不知不觉的犯了错误!!!

楼主:
有点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yjig老师:你说50HZ以上是恒功率运行.后面又说功率会接近5.5KW,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我认为如果把频率调到60的话,其转速也不会达到3500多转,可能也就是3200到3400之间吧!因为60HZ时虽然旋转磁场的速度已达3600转,但主电压并没有按V/F比相应提高,不能提供足够的励磁电流,而水泵又是平方率递增负载.所以50HZ以上轴功率的增加会致使转差率增加,从而使转速不能达到预期的那样.不知我的说法对吗??/

 ;

 ;

是否矛盾,要看如何理解。

所谓的恒功率是指变频自身的许可特性,变频达到基频时(50Hz),无论频率如何上升,都将以不变的电压输出,而变频最大可以输出电流就是额定值。电压不变,电流不变,不就是恒功率吗?

以上与刘志斌所说的“在此频率区间运行,为恒功率调速,速度越高,力矩越小。”有区别吗?

以上是从变频的最大允许输出考虑,如果从实际水泵的负载特性考虑,水泵在0-60Hz的区间内的特性是逐步增大的立方抛物线,频率愈高,功率愈大。即60Hz时的耗用功率大于50H z的功率。

变频自身的(许可)特性与负载(实际)特性有时是一致的,如变频在0-50Hz内驱动输送带类型负载,实际负载与变频许可负载是同增同减,此时是恒转矩型。

而有时是不一致的,如变频在0-50Hz内驱动离心机类型负载,实际负载要求在低频时大功率,在高频时小功率,而变频器不能满足负载的需求。

楼主:
解释的有的对,有的不对...(而变频最大可以输出电流就是额定值。电压不变,电流不变,不就是恒功率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