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桥整流电路和假四相全桥整流电路??

楼主(2008-07-18):
小弟我最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一段文章讲述:三相全桥整流电路和假四相全桥整流电路

三相全桥整流电路及假四相全桥整流电路,其提高了转换效率、功率因数、降低了谐波,其特征在于,将单相交流输入端的一个输入端与电容器的一端相连,另一端与扼流圈的一端相连。连接电容器的另一端与扼流圈的另一端形成第三端单相交流输入电压装置的两个线端以及所述第三线端与所述三相全桥整流器的各输入端相连,通过相应于三相全桥整流器直流输出端的直流负载电阻分别选择电容器及扼流圈的值,形成三相全桥整流器的波形。

我不是很理解,谁能画个图给我看看吗??还有就是具体的给我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应该在网上可以搜索得到。

网友B:
从“小弟我最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一段文章讲述”看,东方设想是把单相电变三相电的形式,用三相桥整流的一种电路吧。

就是把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串联起来,两个端点分别接在单相电的火线和地线上,中点再用一根线引出来,加上原来的火线和地线,不就成为三根线,和三相电一样了吗?

那么怎么又搞出个“假四相全桥整流电路 ”呢?估计这个电路的相位关系和三相电的120°不同。那是多少度呢?这难不倒我们。假设原来的单相电是0°,我们老师说了,电感上的电压超前电流90°,而电容上的电压又落后90°,这样,0°、+90°、-90°都有了,如果再有一相180°,可不就是四相交流电了吗?可是他少了 180°,那只好降格为“假四相全桥整流电路 ”啦!

后面的推测纯属“东方猜想”,未经权威批准,也不是老师讲的,而且东方同样“我不是很理解”,这样的接法搞不好就成了串联谐振回路,那阻抗是无穷小(老师说的),电流不就是无穷大了吗?虽说是无功功率,不消耗电能,但对系统不利啊!

东方声明:以上言论符合各项条例,但不代表东方观点,仅供分析。如想做实验请注意“市电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网友C:
老师说:串联谐振是电压无穷大吧?

这个电路。是不是还有叫做裂相整流

网友B:
老师的话最管用了,谢谢芳季先生告诉我们“老师说:串联谐振是电压无穷大”。学习了。那么和东方的老师说:“串联谐振回路,那阻抗是无穷小”有没有矛盾呢?不可能有矛盾啊!俗话说:“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老师是最有智谋之士(范跑跑除外,但他不可能是芳季的老师)。不同的老师讲法的实质应该是一致的。

那东方怎么说“电流无穷大”呢?这不是和芳季讲的“电压无穷大”正好相反吗?是啊,他们怎么就讲反了呢?做学生的一定要维护老师的权威,古人云师道尊严嘛,这可不能含糊!

这回我们要和芳季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理解万岁,不要做出分裂教师队伍的事情为好。

东方老师的意思是:当串联谐振电路的电阻趋于无穷小时,接在220V市电上,电路的总电流将趋于无穷大。

芳季老师的意见是:串联谐振电路谐振时,电感(或电容)上的电压,将比总电压高出好多倍,当电阻趋于无穷小时,电感(或电容)上的电压趋于无穷大。所以,串联谐振又叫做电压谐振。

两位老师的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并不矛盾。不知芳季先生认同否?

当然,回路电阻不可能为零,但可能很小,这时回路电流和元件电压都可能达到不能承受的大小,不要说无穷大,就是比市电高出十几倍,就会达到成千上万伏特。这就是芳季的老师给我们的忠告,东方谢过了。

网友C:
串联谐振时电感的电压和电容的电压方向相反。电路整体呈现阻性,并催向无穷大。大家可以测量单相电机启动电容的电压和启动绕组的电压,相加一定超过220V

并联谐振时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方向相反。电路也呈现阻性,并催向无穷小。大家可以参考电容补偿,负载支路和电容支路电流相加一定超过总线电流。射频的发射依靠电感上这个大电流产生电磁效应发射信号的。

引用<两位老师的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并不矛盾。不知芳季先生认同否?>我不认同。

网友B:
芳季认为“串联谐振时电感的电压和电容的电压方向相反。电路整体呈现阻性,并催向无穷大。”

芳季是位很真诚的人,上面的话就没有说是老师讲的。其实整段话几乎全是老师讲的,只有最后一个字是芳季讲的,但人家就不讲“我们老师讲了........”这就是严谨的治学作风。值得东方永远学习。很好,是芳季自己讲的就好办!

这是什么话?如果是老师讲的难道就不好办吗?

不是,如果是老师来讲就更好办了,因为老师讲的一定是这样:“串联谐振时电感的电压和电容的电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电路整体呈现阻性,阻抗的模其值最小,因此,在电源电压U不变的条件下,电路中的电流将在谐振时达到最大值。”

其实老师讲的和芳季的确实没有什么不同,芳季肯定发现区别就是一个字:阻抗最大改为阻抗最小就好了。不知芳季先生认同否?

网友C:
是的。我回去看过了书,老师的话我是忘了。但幸好没有把书丢了,还没有忘记书放在哪里。看了书后的确是我的错。

谢谢东方不厌其烦的引导,真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话最管用了,谢谢芳季先生告诉我们“老师说:串联谐振是电压无穷大”。学习了。那么和东方的老师说:“串联谐振回路,那阻抗是无穷小”有没有矛盾呢?不可能有矛盾啊!俗话说:“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老师是最有智谋之士(范跑跑除外,但他不可能是芳季的老师)。不同的老师讲法的实质应该是一致的。

那东方怎么说“电流无穷大”呢?这不是和芳季讲的“电压无穷大”正好相反吗?是啊,他们怎么就讲反了呢?做学生的一定要维护老师的权威,古人云师道尊严嘛,这可不能含糊!

这回我们要和芳季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理解万岁,不要做出分裂教师队伍的事情为好。

东方老师的意思是:当串联谐振电路的电阻趋于无穷小时,接在220V市电上,电路的总电流将趋于无穷大。

芳季老师的意见是:串联谐振电路谐振时,电感(或电容)上的电压,将比总电压高出好多倍,当电阻趋于无穷小时,电感(或电容)上的电压趋于无穷大。所以,串联谐振又叫做电压谐振。

两位老师的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并不矛盾。不知芳季先生认同否?

当然,回路电阻不可能为零,但可能很小,这时回路电流和元件电压都可能达到不能承受的大小,不要说无穷大,就是比市电高出十几倍,就会达到成千上万伏特。这就是芳季的老师给我们的忠告,东方谢过了。

楼主:
发生串联谐振时,谐振回路两端总电压为0(理论上),电流达到最大值。但L、C上的电压却是达到最大值,但相位相反(故谐振回路两端电压为0)。

网友E:
请问东方老师,你对假四相电的假象?

网友B:
TO:阿辉22

对不起,仅根据health 楼主的文章东方也不理解“假四相电的假象”。好像应该再设法引出一组电压,总共4根线,用四相桥(8个整流管)整流才是四相。起码形式上应该是这样。

因为没有根据,东方前面已坦承:后面的推测纯属“东方猜想”,未经权威批准,也不是老师讲的,而且东方同样“我不是很理解”。请大家发表高见,东方学习学习。

网友E:
东方老师,我只是在想这种假设的可能性,如果可能存在这样的假四相电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线电压是多少,怎么会对成呢?它们的电流该如何分配?只是感兴趣,想探讨一下,看看你对这种事情的想法。

网友E:
因为我以前碰到一个大型的整流设备,6300KVA的,它的变压器出线有六套绕组,所以在整流设备上就是有所谓的六套整流桥,但在运行的时候往往是一,二,五,六套的绕组电流很大,严重的时候可以是三四套绕组的两倍以上。听他们的设备工程师说,这种设备就只有这一台,别的都是采用八套绕组的,这样子对应比较好的,到现在我对这个事情也不怎么明白!所以突然看到这个问题了就想起来了!

网友F(2009-03-08):
三项全桥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怎麽计算?

网友E(2009-04-28):
回复14楼:

Ud=2.34*U(U为相电压)

网友G:
东方的见解 高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