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问题

楼主(2008-07-18):
今天我们的PLC突然无故自己停止运行!

然后在软件界面上点了下启动就可以了!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PLC会自己停止!

谁能告诉我下PLC自动停止的一些常见条件!

还有我们的PLC中间串了个UPS!

我想知道如果UPS瞬间出现问题自己恢复后PLC还能自己启动吗?

谢谢答复!

网友A:
ups 瞬间产生问题 应该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当ups产生波动时 比如说是断电时 会给plc一个信号 时间可以设定 5秒 或者10秒后 plc或者电脑才会安全关机!时间可以设定长短!

网友B(2008-11-12):
看们狗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