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人机界面时,如何对即将进行操作 产生确认按钮。

楼主(2008-07-18):
各位:

    在使用人机设备的时候,如何才能让有确认操作。如,我点“开机”按钮,哪么他就会弹出对话框:“你确认要执行此操作吗?”,点击“Yes”继续操作,“No”退出操作。

                                       谢谢。

网友A:
在西门子WinCC中可以用VBS和C动作实现。

VBS程序如下:

Dim start

start=MsgBox("确认要执行此操作吗?",65,"确认提示")

if start=1 Then

HMIRuntime.Tags("X14").Write True  //X14是你需要连接的变量名

End if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呵呵,HMI没有像WinCC那么高级,只能通过自定义弹出窗口来实现

网友C:
你的人机界面使用什么软件编程,wincc也可以阿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西门子的人机界面,在WinCC Flexible 2007 中应该也可以实现。西门子以前是用ProTool来做人机界面编程软件的。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我以前用Protool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