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控制器突然中断,掉程序,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8-07-18):
我厂是一条日产2500吨熟料生产线,选用的PKS201系统。近几个月来,窑头现场控制器C200,出现了几次程序中断掉了的现象。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后,我们对整个窑头控制站断电源,然后服务器重新对控制器下载程序,一切又能恢复正常。控制器本身我们判断是有一定质量问题的。控制器的系统运行显示和电池显示正常运行下是红色的, 与其他的都相反。准备更换控制器,请问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控制器质量问题吗,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

网友A:
我这里有全新C200控制器可以提供,原装HONEYWELL,请联系:QQ78800602,15951834769

网友B(2008-12-22):
那肯定是控制器有问题了啊

显示红色还能运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啊

网友C:
估计固件没了.

网友D(2009-02-24):
估计固件没了就不能再下装程序了,不过可以确定为质量问题

楼主(2009-04-03):
更换控制器后已经使用了8个多月了,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应该是控制器有质量问题。

网友E:
看来 AB的问题 还是影响到了 Honeywell。

哎、

早就说,HW要是一直陪AB玩,迟早非要被玩死不可。

网友F:
    如果说更换控制器后就没有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肯定先前问题就是“控制器”的............

网友C:
不要急着换控制器,更新一下最新的固件吧!

网友G(2017-07-08):
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H:
说明抗干扰能力差些!

最好在PLC供电回路增加防浪涌装置,当然采用独立控制电源(不从动力电源取电)以及采用隔离变压器等措施也是必要的!